元山飲水機不過電,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楼主(2015-08-27):
家裡的元山飲水機不過電,看了多篇專家的維修發文,也想試試看,結果就是找不到溫度保險

前面

前面

後面

後面
絲!求救各位專家們指點

网友:
在妳第2張圖上滴白鐵桶上有2顆黑黑滴就是了

网友:
其中一個是有重置按鈕的溫度開關。

网友A:
溫度保險絲與溫度開關別搞錯OK?

网友:
你的"不過電"...
是拿電表量的不過電(沒電)
還是看(電源/加熱)LED沒亮的不過電...

電表量的...就看是前後那一個沒過電(前面有電,後面沒電...)
如果只是LED沒亮,那要多查查找找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保險絲與溫度開關別搞錯OK?

不是都會有1個溫度保險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都會有1個溫度保險絲?

看到我的電表與我的手指頭.....

网友:
有水垢現象,請檢查。看有沒有漏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我的電表與我的手指頭.....

意思就是你太紅了 ...
還有有人借圖, 借圖沒關係,但是沒有標示不是自己的圖,有時會讓網友判斷錯誤,也對圖片擁有者不尊重。

网友D:
這個我有修過,

下方加熱管內水垢塞滿不過水,

拆下泡鹽酸就好了!!!

水垢太多會容易燒壞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我的電表與我的手指頭.....

想說舅舅林出外巡修了說!

网友:
等,第2張那個手指頭不是我的(那個黑色的電表我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你太紅了 ...
還有有人借圖, 借圖沒關係,但是沒有標示不是自己的圖,有時會讓網友判斷錯 ...

沒那麼紅啦,只是照片剛好夠清晰,看到跟我一樣的黃電表,才發現那是我家客廳的桌布與我的工具~
然後還以為那個手指是我的說~

此圖隨便轉載~沒版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那麼紅啦,只是照片剛好夠清晰,看到跟我一樣的黃電表,才發現那是我家客廳的桌布與我的工具~
然後還以 ...

看了其他維修文都有介紹"溫度保險絲",為何我這台就是找不到?所以就借用兩位大大的照片,如有冒犯還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有修過,

下方加熱管內水垢塞滿不過水,

請問是否看到溫度保險絲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有修過,

下方加熱管內水垢塞滿不過水,

用檸檬酸除水垢
感覺比較安全吧~

网友:
第二張圖那兩圓圓的就是了,一個大概是90幾度,一個是 102 度,用三用電錶歐姆檔量一下是否斷路,一般壞的是那個90幾度的,可能是92 或 95 度,這種規格的在電料行很容易找到!

另外那個熱缸該清了,現在檸檬很便宜,買個兩三個切片放在熱缸內加熱後放一個晚上,第二天再倒掉,就應該乾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看到溫度保險絲在哪??

加熱器上方的溫度開關中間有按鍵嗎??
有就按下去看看有沒有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看到溫度保險絲在哪??

你最好多照多你自己機器內的照片,且要近照與清析,免得會產生雞同鴨講喔~

楼主:
Sorry!下次會注意!尤其是套用他人照片一定要註明來源…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熱器上方的溫度開關中間有按鍵嗎??
有就按下去看看有沒有過電~

按了右邊的溫度開關按鍵,真的通電開始加熱了!通電2分鐘還是有點擔心安全,加上有滲水情形,原因待查,所以還是把插頭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你太紅了 ...
還有有人借圖, 借圖沒關係,但是沒有標示不是自己的圖,有時會讓網友判斷錯 ...

+1 當下還看不出個所以然!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建議!
結論:這個飲水機沒故障,應該是熱水桶漏水,導致溫度開關跳脫了!當重按右邊溫度開關又可以通電加熱啦!
而漏水的原因發現是從熱水桶上方與塑膠接縫滴入,導致熱水桶外面有水漬!  這種狀況有什麼解決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檸檬酸除水垢
感覺比較安全吧~

那個是不銹鋼的加熱管,

不怕鹽酸,

用鹽酸清理速度快又乾淨,

鹽酸易溶於水,簡單清洗就很乾淨,

不會殘留!!!

网友B:
應該有溫度開關吧?
紅色圓圈拆開來應該就是吧?

PS: 圖太小,眼睛沒那麼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有溫度開關吧?
紅色圓圈拆開來應該就是吧?

附上紅圈處近照

楼主:
結論:這個飲水機沒故障,應該是熱水桶漏水,導致溫度開關跳脫了!當重置溫度開關後恢復正常!
但是漏水問題還沒有效解決.......還是要求助各位提供建議,謝謝!

補充整理說明:
   圖1.疑似漏水處(加熱中才會漏)

圖2.水滴到熱水桶留下水漬,造成溫度開關跳脫

圖3.

圖4.A點近照

圖5.B點近照

圖6.C點近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個是不銹鋼的加熱管,

不怕鹽酸,

套用4樓a大的話,「溫度保險絲與溫度開關別搞錯」,現在解決了溫度開關的問題,弱弱問一下,這個機器有溫度保險絲嗎?

另外,不銹鋼在高溫時還是怕高濃度氯離子。24樓小前輩的方式要注意用冷水清洗,還要注意不要殘留(不管桶內還是桶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套用4樓a大的話,「溫度保險絲與溫度開關別搞錯」,現在解決了溫度開關的問題,弱弱問一下,這個機器有 ...

這台確定沒有"溫度保險絲"ㄝ,但是"溫度開關"重置確實可以起死回生.....一指神功!

网友:
這台使用很危險,塑膠與本體要加墊圈(耐熱型)
但不好買。

网友H:
如果是為了研究精神這台飲水機是值得修.
但日常飲用就不建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為了研究精神這台飲水機是值得修.
但日常飲用就不建議了...

對呀!這台用10年已夠本了,只留下電源線送回收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