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 拔起器

楼主(2015-08-28):
請問各位用那種 IC 拔起器拔 PLCC 68 pin ic . 這支拔到腳都斷了還穩如泰山.有那種比較好用的嗎? 謝謝.

网友:
我都是用比較粗壯的鎳子...

网友:
我也是用比較粗壯的鎳子,對角分別撬一下,很方便的!

网友A:
借用iCshop網路上的圖片用用..

牛手上有二支這個... 有須要嗎?? 酷幣可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用iCshop網路上的圖片用用..

牛手上有二支這個... 有須要嗎?? 酷幣可換!!

我也有一隻,放牛吃草 ...

网友B:
比較粗暴的方式是,拿細一點的起子,從對角那個缺口處伸進去,然後就槓桿原理

缺點是,下面的座有時候會裂損

网友:
多角的  要先鬆動  在拔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粗暴的方式是,拿細一點的起子,從對角那個缺口處伸進去,然後就槓桿原理

缺點是,下面的座有時候會裂損 : ...

沒錯....之前拔 84 pin 的時用這方法造成座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iCshop網路上的圖片用用..

牛手上有二支這個... 有須要嗎?? 酷幣可換!!

謝謝...之前有看過這支覺得不夠勇....決定買這支 yex -68 價格很不親民.貨到時再分享使用心得. yex-68 只能用在68 pin . 不能通吃還真給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