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電路板貼片電容規格

楼主(2015-08-28):
有一個行動電源電路板不過電,有一個貼片電容燒掉了
位置在第2張圖的左下角

請問規格是否是220μ 10v
可以用一般的電解電容取代嗎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的.旁邊的D1/D2也要順便檢查.

网友:
原使用的是鉭(ㄊㄢˇ)質電容
可用電解電容代替(低內阻)

楼主:
請問下面圖片中2個黃色貼片電容也是鉭質電容嗎,規格要怎樣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下面圖片中2個黃色貼片電容也是鉭質電容嗎,規格要怎樣看?

上6.8UF/35V及下6.8UF/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