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一台超小台的恆溫烙鐵

楼主(2015-08-28):
這台迷你型的恆溫烙鐵是在一家櫃台發現的。

到底有多小台?我把它放在1000元新台幣上就知道了。

很小台吧!老闆說這台110V 或220V 都有,現在想想當時應該問他能不能試用?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電的高頻烙鐵n_024|

或是無變壓器  直接高壓DC 高頻變換

网友:
迷你尺寸,價格滿便宜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就是了..........

網頁有些到,內置降壓電路
由市電降至12V供電

网友:
我覺得還不如買這個。可以直接裝白光T-12烙鐵頭,耐用度至少N倍以上

http://tw.taobao.com/item/455547 ... 7-96b9-3e9a6be7d85d

還有數位外置型的

http://tw.taobao.com/item/355035 ... 7-96b9-3e9a6be7d85d

网友A:
要小只能選 T12, 還在等人出數位內置型 DC 12V T12 溫控烙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小只能選 T12, 還在等人出數位內置型 DC 12V T12 溫控烙鐵.

其實類比的就行了,反正那溫控也只是大概。真正的白光機器是支援焊頭校正的,新的焊頭要用之前必須反插入機身讀取溫度校正碼,機身的MCU會自動做補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類比的就行了,反正那溫控也只是大概。真正的白光機器是支援焊頭校正的,新的焊頭要用之前必須反插入 ...

把手上的兩隻 T12 烙鐵頭測量電阻,
一支是 9.16 ohm 一支 9.75 ohm,
根據阻值不同是有可能用 cpu 記憶溫度校正的,
只可 DIY 界還沒看到有人做.

网友:
請問這麼小臺可以用在哪裡

小弟以前用過最小隻的是跟原子筆一樣大隻吃電池的,用在眼科手術作止血用燒烙器,1隻要價5位數,外科教授的私人財產

一般外科直接拿85W銲槍,握把套無菌手套就用了,因為電刀太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