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IXO 微動開關3A 5VDC 替代品或購買管道

楼主(2015-08-28):
想請教個為痞酷友買過這支 BOSCH IXO 電動起子
有微動開關替代品或是購買的管道嗎?

感謝

微動開關 3A 5VDC

网友A:
滑鼠裡面的就是啦!!!

网友B:
建議你到材料行找找看   還有不要拿到信號用的   那個觸點不耐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到材料行找找看   還有不要拿到信號用的   那個觸點不耐火花

我猜BOSCH這台應該只是開關控制訊號而已,不會是大電流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鼠裡面的就是啦!!!

小莉莉 您好
請問買這種滑鼠的微動開關對嗎?
上面標示3A 125V  但BOSCH IXO內是3A 5VDC的標示
不知道是否通用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到材料行找找看   還有不要拿到信號用的   那個觸點不耐火花

專炸元件大您好
有再露天搜尋過,不過似乎都是3A 125V的標示(滑鼠用)
若用3A 5VDC去找只有類似帶有桿的
材料行台北有推薦的店家嗎
感謝您

网友A:
只要尺寸相同就可以啦!!

BOSCH用3A 5VDC,

3A 125V也可以用!!!

网友:
額...應該可以這樣說明吧,你那個只是一個觸點開關,如同一條電線粗一點可以耐高點的電壓電流通過,但相對價格就......,相同大小下規格當然較原來的一樣或更高才好,若是保險絲則不同,一定要相同規格,如果拿大點規格,燒的時候保險絲不燒後面電路反而燒光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尺寸相同就可以啦!!

BOSCH用3A 5VDC,

感謝您的回覆
晚點找看看光華商場是否有貨
感謝

网友:
這個容易來喔~只要是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