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45V 不過電 多顆電容短路

楼主(2015-08-28):
筆電維修經驗分享
型號:ASUS A45V
故障情況:不過電無法開機
拿起電錶量測 發現多顆電容短路 (如圖一)
之後尋找電路圖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供應端都是B+
於是拿起電錶量測B+對地是否短路
果然真的就是短路了
接著尋找B+的輸入端
如圖二
接上3V 限流3A
尋找發燙元件
電阻 電感 壞掉開路(有時電感會發生短路現象 不過機率不高)
電容 電晶體短路
於是開始送電尋找發燙元件
如圖三
壞掉的是其中的一顆
濾除雜訊用的電容 減少一顆功能仍然可以繼續運作
拔除後電腦開機成功

修理好之後上蓋才發現忘記拍照了www

Ultraman先生
我是因為不知道該在哪裡貼文所以才到現在還沒有po文
我在留言區很明確地表明了 確定之後我就會po上維修實例了~!

~~~感謝各位的指導~~~

楼主:
最後送電開機的照片~ 最後開機硬碟還是壞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抓短路時, 善用將元件拆除斷開線路這方法, 可以快速的縮小尋找的範圍!
當然前提要有電路圖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抓短路時, 善用將元件拆除斷開線路這方法, 可以快速的縮小尋找的範圍!

最快的是上松香 發燙馬上就會變透亮 不用用手摸半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快的是上松香 發燙馬上就會變透亮 不用用手摸半天

這樣不太好吧...會搞的整片主板都髒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太好吧...會搞的整片主板都髒髒的@@"

洗板水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