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款接頭叫什麼?是USB嗎?

楼主(2015-08-29):
某個裝置
溫濕度記錄器的接座似乎搖擺接觸不良

不知道有沒有斷掉,在修之前先準備料
上wiki翻沒看到這個樣子的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7%B8%BD%E7%B7%9A

請問這個型狀的接頭叫什麼名字?

网友A:
你沒有拍實體照片,有時候用實體照片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拍實體照片,有時候用實體照片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一般usb都是方形或凸字形
這是凹字形,且像小惡魔那樣
大小跟 mini usb 很接近,但肯定不是

不好意思,手上無實體,需要備料到現場換那個座
如果換座無效只能宣告死亡,因為資料不能讀取

我再努力找找實體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拍實體照片,有時候用實體照片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會不會是 "走精" 的無嘴貓?? (來亂的~)

樓主還是拍個接頭圖上來吧... (笑)

PS :
會不會是 Micro USB Type B 公頭?
http://www.l-com.com/what-is-a-usb-cab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 "走精" 的無嘴貓?? (來亂的~)

樓主還是拍個接頭圖上來吧... (笑)

哈哈哈 ... 你贏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 你贏了 ...

一直下雨... 不能出門泡水淘金... 自娛娛人啦!

倒是... 發文的樓主有沒有去確認是不是 Micro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下雨... 不能出門泡水淘金... 自娛娛人啦!

倒是... 發文的樓主有沒有去確認是不是 Micro USB? ...

我在想是否為Micro USB,因為它有幾種不同的型式,只有手機方面為了相容而有統一固定尺寸大小,其它的應用就沒有了.

來看個四不像 ...

网友B:
樓主... 您再不出聲, 咱都快變不出花樣啦~

网友C:
小小的請問一下, 那兩個耳朶在使用上有特別的意義嗎?
感謝!

网友D:
沒有實體那就報 感測器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下雨... 不能出門泡水淘金... 自娛娛人啦!

倒是... 發文的樓主有沒有去確認是不是 Micro USB? ...

我倒是沒有想過是不是micro USB耶
那個接頭在電子辭典也有看過

經人提醒,極有可能是 ieee 13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EEE_1394

下圖是目標物母座

這下糟了,手邊沒任何這樣的廢料

下圖是網路上找的 ieee 1394 6pin 4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實體那就報 感測器型號

那間公司可能倒了…

R1-5111

網域收了,修維只能自己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 您再不出聲, 咱都快變不出花樣啦~

网友:
這樣的話,如果知道大小型式,或許可以買別款公母頭直接換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沒有想過是不是micro USB耶
那個接頭在電子辭典也有看過

好像有的設定是用這種1394 4p頭, 但實際後面是轉成USB用.

查了下 R1-5111, 說明是用USB做傳輸的.
有沒有機會直接將母座換成Micro或是Mini USB母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間公司可能倒了…

R1-5111

http://thermometerhub.com/wordpr ...

看 這樣不就簡單多了       接下來就是集思廣益了       有誰知道該連接器的名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小的請問一下, 那兩個耳朶在使用上有特別的意義嗎?
感謝!

樓主問的那個應該是 1394 4p, 是溝槽防呆用.
牛和Scott大在惡搞的那個是Micro USB, 那二個小角是卡準, 加強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的設定是用這種1394 4p頭, 但實際後面是轉成USB用.

查了下 R1-5111, 說明是用USB做傳輸的.

外面是 PL2303 USB->232 外置
這邊應該是把 ieee 1394 4p 當 232 用

能不能換就…很頭痛
1.那個裝置有數台,換了其中一台,那…
1-1.全部換
1-2.附轉接頭,1394 4p <> micro usb

2.PCB板設計的關係,導致不能換 micro usb 母座

一切只有拆了才知道
希望只是接頭污損或生鏽啦…噴一噴或磨一磨就好了
也有遇過那種接點蹺起來被公頭往內折的
在現場焊接,被小姐們盯著看,我的手會抖~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問的那個應該是 1394 4p, 是溝槽防呆用.
牛和Scott大在惡搞的那個是Micro USB, 那二個小角是卡準, 加 ...

其實 kitty 和 阿猴(阿狗?) 才是大正解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是 PL2303 USB->232 外置
這邊應該是把 ieee 1394 4p 當 232 用

https://s.taobao.com/search?q=13 ... &sort=price-asc

對面有賣料件, 不貴!
如果真的是常壞的部份, 買些回來備吧..

現場焊接有美女陪不用怕~~ 修好了就成偶像了!!

网友:
怎沒先拆下外殼 接USB裸線焊上一端 用電腦測試可不可以偵測到 / 或是 將原本的USB線拿電表測試看兩端的線路是不是跟一般USB相同接法.. 先殺一台測試看看吧~~

网友:
好像以前的DV link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