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現在用Firefox起公狗是不是容易失敗?

楼主(2015-08-29):
小弟聽說Firefox因為加入抵制java的關係,所以很多用到java的網頁都執行得不太順利。

看到痞酷論壇大大的跑馬燈提醒眾會員 公狗數量欠佳,也想要先養個幾隻再來逛逛,

結果跟之前一樣很不順利。

第一個進到yahoo不動產無異常,

第二個點»論壇›電子相關技術版區›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關於風扇維修
裡面的兩個廣告都不順利
上面那排的連結網址左右邊分別是http://ysm.hauchi.com.tw/hotword ... %A6&v=201582912
http://ysm.hauchi.com.tw/hotword ... %9F&v=201582912
,但跑了很久之後網頁顯示
502 Bad Gateway而下面那兩個冷氣跟USB充電器的則是點了之後沒反應。

最近小弟在用firefox方面是比較常遇到這類問題,只要改用IE11就正常了。
只是沒料到剛才試著用IE11進痞酷也是不能起公狗,
後來把pigoo.com加入相容性檢視的網站清單裡,也是不行。

不知道各位先進是否也常遇到不能起公狗的情形,
也許不是大家懶得起,而是電腦不知道那些地方的安全性設定使得user不能起,才導致論壇的收入減少得厲害。

小弟是用Kaspersky網路安全的防毒軟體。

网友A:
回報, 在 關於風扇維修 一帖中遇到的狗, 都飼了一輪... 結果正常!

VDSL : CHT 100/40
Browser : Firefox 40.0.3
Anti-Virus : none

樓主可以試著在Firefox 說明\疑難排解資訊 重新整理FireFox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報, 在 關於風扇維修 一帖中遇到的狗, 都飼了一輪... 結果正常!

VDSL : CHT 100/40

感謝您的回報

楼主:
小弟找到firefox問題所在了。
原來是小弟安裝的firefox附加元件之一:Flashblock擋掉了,停用之後就可以點開購物網站廣告的連結。

不過IE的部分小弟還不知道為何不行。

防毒軟體Kaspersky可能還不是問題所在,因為暫停防護後,Firefox還沒停用該附加元件之前還是不能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