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零件名稱

楼主(2015-08-29):
小弟一台東元32吋液晶電視,型號為TL-3289,故障情形為畫面會慢慢越來越白,
本想自己更換AS15-G,但因經驗還不太足,結果基板上的銅線被我焊到翹起來了
基於版上DIY的精神,於是在網路上又買了一塊故障的邏輯板回來自己更換AS15-G,
結果呢......悲劇了,它的排線插槽竟跟我原來的那片邏輯板插槽不一樣,後來靈機一動
,想說把插槽換過來,後來還是因為經驗不足又焊壞了 ,請問這個插槽叫什麼名字?
要去哪買呢?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插槽

网友:
樓主 … 小弟多嘴一問 …

    請問您原本的 t-con 編號是什麼,買來的 t-con 編號又是什麼 ?

可否請上傳照片 !

网友:
額........這該怎麼說呢?如果實在經驗不足,可以上網多看人家po的影片看他們是怎麼取下焊回的,找幾張廢板拆上面的ic練習拆裝,有了信心以後再嘗試直接上手裝,你現在有多一張板子了,可以多練習幾回,至於你手上的接頭那個小弟就不清楚了......其他有經驗的大大會有答案滴

楼主:
邏輯板編號是V315B1-C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邏輯板編號是V315B1-C01

h 大 … 二片的編號都相同 ?

楼主:
已經確認過2片板子的編號都相同,明天會再補上照片,剛上網拍看了一下,我買的板子的插槽跟C03的插槽很像,C03要再經過1片轉接板才能當作C01使用,不知道會不會被騙了?但編號明明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確認過2片板子的編號都相同,明天會再補上照片,剛上網拍看了一下,我買的板子的插槽跟C03的插槽很像, ...

樓主 …

      我真的看不懂您的說明 … 如方便,還是請您將手中的二片 t-con 拍照上傳 !

楼主:
不好意思明天會將2片邏輯板的照片補上

楼主:
再附上2片邏輯板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上2片邏輯板照片

這二片都是30pin 的,應該是一樣的!

楼主:
有試過了,都是30 PIN沒錯,但插槽構造不同,怎麼插就是插不進去!

网友:
樓主 …

LVDS 端子 30Pin

楼主:
su 大,太感謝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