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 22吋 Model : 22QA LCD 維修

楼主(2015-08-30):
這台的癥狀為, 開機閃一下就沒有畫面,
拿 LED 燈照射, 會有影像, 一開始以為燈管壞了
用燈管測試器測試, 4根燈管皆正常, 於是先從電源板著手
全面更新日系電容, 加上補焊高溫, 高壓等零件, 再次上電就正常了

01.電源板正面

02.電源板背面

03.開始裝回原位

04.上電, 一切正常

网友A:
所以故障原因可能是過熱導致銲點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故障原因可能是過熱導致銲點不良!

有可能, 尤其是燈管高壓區.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
該不會又是社區回收區撿到的吧!?恭喜完修

网友:
又被你撿到寶....

网友(2015-09-30):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今天也修一台 一樣的毛病 手上沒有料件 先補焊測試亮屏正常
明天去一趟買一買電容回來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