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wii 電源供應器 不過電 故障 修理

楼主(2015-08-30):
這種陰雨綿綿的日子裡在家玩遊戲機還真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就在跟小孩玩馬力歐賽車廝殺的第二回合中,主機就突然沒訊號了........

本來想說上網看看有沒有維修實例可參考.....可能是關鍵字不對所以找不到任何範例,幾乎都是建議直接更換新品!

好了,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重點~

本體來一張

工具

拆解後(星型螺絲只防懶人)

正面

背面

使用電容(日本藍寶石電容)

基本上外觀看來無燒毀,通常我都會猜是電阻或是保險絲不良~

SWE-S2-115C

溫度保險絲

SWE-S2-115C規格書

故障問題:不過電
檢查一次側有電,二次側沒有電!
最後量到這溫度保險絲 發現阻值約3.5K(不正常)

因為手邊只有 133度 2A/250VAC的溫度保險絲,而且照SWE-S2-115C規格書上所寫, 工作溫度 115度 1A/250VAC 看起來應該換上也不容易燒斷(建議還是找相同或是同規格之替代品)

換上後一切正常!
謝謝收看~

完修測試圖

网友:
頭香....
來學習學習.....

真怪,都點了廣告還看不到隱藏文章.......

网友:
溫度保險絲3.5k歐姆應該算斷路了吧!阻止前面的電壓電流,流向後級電路,正常應該導通才對,能測量到這也厲害了~謝謝您的維修文

网友A:
發帖還不忘提醒大家點廣*告,好樣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發帖還不忘提醒大家點廣*告,好樣兒的....

就這麼幹~~~以後不點公狗就看不到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這麼幹~~~以後不點公狗就看不到答案~~

discuz 支援這個功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cuz 支援這個功能嗎?

不知道~

网友:
被騙了~下意識去按解鎖

网友:
手邊也一顆沒電源輸出的 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cuz 支援這個功能嗎?

那是a471 自創的

网友:
想說廣告點了老半天,怎地還看不到內容!?

网友:
那以後就設定這功能也不賴!

楼主:
不小心弄到前輩們真不好意思~

因為看到市廣課最近一直強力播送,靠小弟一人點擊實在太微弱~

之前文章有設定成回覆才能看,發現這樣只有自嗨,對論壇幫助不大!

畢竟這邊是個好園地,免費學技術,還有不少前輩分享密技!
如果因此營運有問題那也很可惜~

不過最後還是希望是否能真的改成點選廣告後才能看到隱藏內容的功能!

W大加油!

网友:
有夠譖 只是如果我重複點廣槓有用嗎 ???  一分鐘後 點同一支廣告

网友:
其實使用日系的電子產品,最好先測量一下家中的AC交流電是幾伏特?

如果說是位於112~120V AC 之間,這就比較造成長時間使用造成電源部分故障

网友:
這個改圖有歡樂到

网友:
原來是要點公狗(廣告)才看得到隱藏內容啊!
筆計中!

网友D:
被灌輸觀念習慣了
如果有保險絲故障,那很可能代表電路有問題

雖然你已經一路檢查到不過電的點了…其它後面不需要檢查嗎?
還是說有檢查,只是沒有描述出來呢?

网友:
是一直玩Wii....玩到過熱燒掉嗎?

网友:
果然是好文…

网友:
多了廣告文 ,大家就要努力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灌輸觀念習慣了
如果有保險絲故障,那很可能代表電路有問題

個人認為溫度保險絲是損耗品~

不能把他跟一般限流的保險絲看成是相同的壽命~
本身遇過幾次溫度保險絲掛點但是物品本身電路並無異常的狀況!
我認為溫度保險絲跟溫度開關很像,很多熱水瓶把他拿來當加溫控制,但是他的壽命跟一般開關又差很大~

而且電路假使異常,除了保險絲燒斷以外,會有其他原件損壞或變色!
並不會換上就好,如果問題沒查到,多半會變成一換上就會燒毀或是電壓不穩~

修復之後,也玩了一整天~
並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認為溫度保險絲是損耗品~

不能把他跟一般限流的保險絲看成是相同的壽命~

同意,如果電路有異,伴隨著會有變色

但若在後面的電路有大電流異常,來不及變色,就被溫度保險絲保護了
若換了保險絲,但使用上正常,大概就只是它時候到了,而非電路有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樣樣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