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三陽迪爵 前叉更換

楼主(2015-08-30):
車主撞路邊的樹 人無大礙
(前叉內縮無法轉向)

比較好奇前斜板沒爆掉 反而壞堅硬的前叉

無法轉向
為了一隻板手反而多敗了幾組工具
首先拆輪軸心 這隻撞到歪了 搞了20分鐘才拆下
拆碼表線 煞車線 煞車鼓搖臂

拆開手把外殼 及後照鏡
竟然打不下來 只好請出這隻 輪軸也是用這支
拆下手把
拆前叉螺帽32MM及46MM
取出前叉
到了機車報廢場(殺肉場)
今天中元節老闆請我吃西瓜
前叉只要兩百 各位你沒聽錯 真的兩百(中古品)
還附加兩隻避震器 至於輪軸心免費旁邊地上自己撿
中古品 損毀品比對
先抹上厚厚的黃油在黏上鋼珠(小心不要掉了)
有點樣子了 重點來了46MM螺帽不可完全鎖緊
必須鎖到前叉與車台無間係又要轉向順暢
太緊轉向不好轉卡卡的(危險)
太鬆會有怪聲音 鋼珠座損毀 鋼珠震破
可以轉向了 完工
順便來個方向燈閃爍器
裂錫
構造
全部補焊
多補一個點 相通的
完成

网友:
很專業,又可買到便宜的殺肉品,厲害

网友A:
Q大您那邊的報廢場是指大里太平一帶嗎,豐原4號國道下面的貴到不像話,殺肉品價格直逼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大您那邊的報廢場是指大里太平一帶嗎,豐原4號國道下面的貴到不像話,殺肉品價格直逼新品 ...

環中路橋下

网友A:
多謝Q大指導,只是那邊太遠了,等有需要時清點料件再一次遠征

小弟的老狼20年前車禍,紅箭頭處變形,小弟去年殺肉到軸心跟主腳架,但是軸心套筒(30號)跟軸心鏽住
小弟以經搞半年軸心拉不出來,用轉的用敲的外加噴一堆wd40都沒用,請問有方法拉出來嗎

小弟的軸心螺母可以轉下來,軸心外側6角螺絲頭用鉗子夾住也能轉動,軸心變形的地方在煞車踏板軸心跟車架間,也不至於影響軸心拉出

所以小弟當初信心滿滿,以為10分鐘搞定,結果半年了還下不來,小弟考慮過用手提砂輪切開主腳架軸套,萬一沒搞成會變成沒後煞車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Q大指導,只是那邊太遠了,等有需要時清點料件再一次遠征

小弟的老狼20年前車禍,紅箭頭處變形,小弟去年 ...

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試試看吧)這招我常用
記得換上軸心抹高溫黃油薄薄一層就好羅牙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試試看吧)這招我常用
記得換上軸心抹高溫黃油薄薄一層就好羅牙也是

多謝Q大您的建議,小弟等假日不用騎車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