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40EX600 LED花屏維修

楼主(2015-08-30):
故障畫面
脫光光
AD
故障零件
完修

网友:
你是把它換掉了還是跨接過去ㄚ?

网友:
有點簡略了~還是希望能寫完整點的查修過程

网友:
所以是排容?有先測量過主控 IC ?

楼主:
排感換新*2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印像中~改用排組0歐姆,代用也可以

网友:
恭喜完修,感谢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排感也容易壞嗎?長見識了!謝謝分享!

网友:
說實在的,以我的能力,看不太懂!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第一眼看到第一張圖的時候....
還以為是油畫問題....
再看到 換修零件(還以為是排阻)....

最後仔細看....跟原來想的都不一樣...

排阻---很常見的東要
排容---較少見,好像也不好買才是
阻感---應該更少見更難買吧(維修備料問題...)
也許特定規格,大量用...(例:用在顯示器/電視上,固定就是那幾個值....)

另外...電路板上好像都沒看到 零件編號(R1,Q23,C34,...),
是"故意"的嗎?(真是辛苦了,生產維修人員....)

网友:
恭喜完修,SONY通病

网友A:
今天小弟遇到電器行拿來同型這台,也查出同位置零件故障,無奈手邊找不到同尺寸零件,想跳線過去又功力及設備不足一直焊不上去....殘念了...電器行的客人一直催,只好請電器行拿回去,趕快叫原廠工程師換板子處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小弟遇到電器行拿來同型這台,也查出同位置零件故障,無奈手邊找不到同尺寸零件,想跳線過去又功力及設備 ...

熟能生巧 雖無放大鏡  只要焊功有到位
還是可以的

网友(2015-10-03):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熟能生巧 雖無放大鏡  只要焊功有到位
還是可以的

焊工到位、熟能生巧是沒錯。別說放大鏡了⋯⋯我還非得顯微鏡不可呢!

网友:
恭喜完修,還真是要小心的焊呢~高!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眼力QQ  佩服

网友(2015-11-24):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除了有好眼力外,還要好焊工!

网友:
應該是2歐姆的排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小弟遇到電器行拿來同型這台,也查出同位置零件故障,無奈手邊找不到同尺寸零件,想跳線過去又功力及設備 ...

找廢板來練習,還不行,請來太子廟修練~

网友:
各位大大  小弟剛修一台BENQ VB3223E
原本是HDMI訊號 畫面正常只是無聲音 (VGA畫面也正常)
我把電解電容全換新之後 聲音有了
可是送HDMI訊號卻變油畫!  VGA畫面正常!
各位大大指點迷津><"

网友:
我的ACER FP751 也是畫面成油畫,結果換了一顆24C16N,白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