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LM-32V37 無法開機無待機電源

楼主(2015-08-31):
SAMPO LM-32V37 無法開機無待機電源

一開始無法開機~無待機燈~

查了下歷史文章~~幾乎沒一個完修的結果~~

只好從頭查到尾~~ea1532

電源板上5v 12v 24v 全無~~~~

所以從IC2 下手~~

ea1532 IC 1 腳電壓只有6V左右~~

查了下附近的元件都正常~就換上一顆~~

電壓有提高變9V ~~~當然還是無法開機~~至少要13V ~~~UP

所以又只好查查查~延著第1腳查上去~~就在正面~有一顆電容~外表正常~又好像是高級貨電容~~

拆下來用淘淘買的專測電晶体 ~~~等有的沒的那台~測了下電容量~~(原本是50V10UF)  但是一測只有PF

查了半天~~結果卻是這顆電容~~

因為這電源板之前有被修過的痕跡~~說真的前人修的很沒水準~而且大部份電容也都換過了~但都是浮插著焊~~ORZ

而且上面到處都是松香的痕跡~~~~~~

最後換上一顆50V10uf ~~~插電~~~~>有待機燈了~開機~亮了~~開心~!! 給大家參考下~!!

因為看板上之前的文章有很多人有類似問題~但都沒有寫最終結果~!!

一共只換了二顆電容~其中一顆是很明顯的凸~~50V10UF這顆~~就是黃金色這顆~!!  C32 電容值嚴重不足~~就整個罷工了~~

換上燒機測試一切正常~!!!

但是~~~~~~~~~~~~~~~~~~~~~~~~~~~~~崩潰了~

面板上有好多條直線~~~我想這應該是面板的問題了吧~~~

請問這直線應無解了?只能換面板了吧? 不過應是台肉去了~~

這台是標來的本來想修一修給南部家人用的~結果開心的修好了~(花了好多個晚上查線路~怒)

那承辦人從頭唬蛋我~還說面板沒 ~壞~~~~~!!

网友A:
像這種修好電路 才發現面板出問題的 對我來說屢見不鮮 朋友合資從回收場沽回來的很多都是這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修好電路 才發現面板出問題的 對我來說屢見不鮮 朋友合資從回收場沽回來的很多都是這樣啊 ...

最近從中部標來的都不老實~都事前問了~結果卻都是有問題的屏~

另一台筆電也是~明明就壞屏很嚴重還說是髒汙~暈死~~!!

网友B:
假如~~~它收來的時候就是壞掉了(開不了機)老闆也不知道實際情況,如果是事後壞掉的他就心裡有數...

老闆為了賣高價當然會強調是好的..砂肉用的不值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它收來的時候就是壞掉了(開不了機)老闆也不知道實際情況,如果是事後壞掉的他就心裡有數...

老闆為 ...

我想可能使用時數已高吧~出現這多條我還真第一次看到才六七年的機子~!!

老板是政府~~!! 哈~!!或許出貨的人也不太清楚吧~不過他又說之前是好的~但放著很久了~!!

標公家機關的東西風險必境還是有的~只是~辛苦的結果竟然是一堆線~真怒~!!

真的是很適合放在守衛室當監視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可能使用時數已高吧~出現這多條我還真第一次看到才六七年的機子~!!

老板是政府~~!! 哈~!!或許出貨的 ...

嗯~~~你就這樣想嘛

如果那個老闆有閒、有門路,他可以跟會修理的人合作,他收進來才多少錢?
一定金額修理好賣中古肯定是價值翻倍!!....別壞太嚴重

換言之假如被挑過了當然就買不到有肉的,但賣貴的也不見得有肉(就像你這種)
只能挑面板沒破的....

网友:
大約在我們這邊液晶大約收是一百
賣的話大約一百五甚至開價兩百 且大部分都面板壞
買回來還可以殺肉用
CRT收古物商也只收大約一百~一百五
賣的話兩百五三百都有
只能說好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從中部標來的都不老實~都事前問了~結果卻都是有問題的屏~

另一台筆電也是~明明就壞屏很嚴重還說是髒 ...

其實你這台留著,專修這型的到府快速維修,直接到府換卡片就好了,壞的卡片修好再度回收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你這台留著,專修這型的到府快速維修,直接到府換卡片就好了,壞的卡片修好再度回收利用 ...

我不是專門修電視的~!!! 死馬當活馬醫~有空用T型鉻壓下排線看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專門修電視的~!!! 死馬當活馬醫~有空用T型鉻壓下排線看看~哈~!

我也不是專門的,屏應該是好的,我在量測電壓過程中,螢幕有出現過畫面,只是有點霧霧的......
真要搞不出來,就要麻煩你代購邏輯板了,剛剛有查露天AAT7024 GAMA IC,都是代購的,應該貴的嚇死人,那還不如找你幫忙~
淘寶有看到一片賣四十元,就不知是否這個價~

啊~我回錯地方,以為你是回覆我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專門的,屏應該是好的,我在量測電壓過程中,螢幕有出現過畫面,只是有點霧霧的......
真要搞不出來, ...

你要代購什麼? 看你要買什麼再跟我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代購什麼? 看你要買什麼再跟我說吧~!

嗯,謝謝~真有需要我再私密給你,這台搞了好幾天,雖然沒搞好,但多少懂了些邏輯板的架構,還真的要碰到學習效率才能提高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謝謝~真有需要我再私密給你,這台搞了好幾天,雖然沒搞好,但多少懂了些邏輯板的架構,還真的要碰到學習效 ...

真的~認真的查過幾台電路板後~真的經驗和功力會提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