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 28W/21W 預熱安定器 接14W串連X2可以嗎?

楼主(2015-08-31):
請問T5 28W/21W 預熱安定器 接14W串連X2可以嗎?

网友:
換LED T5就直接接電源。

网友:
應該不行,主要是燈絲沒辦法驅動。

网友:
沒有安定器的細部規格, 也沒給外觀照片, 很難判斷~~
一般預熱啟動型電子安定器的外殼會有標示!

网友:
這是我的T8曝光燈源

网友:
2呎的接四支?

网友:
可以!! 我先前就是用 20W 省電燈泡的電路 串聯兩支 10W的T8 燈管 !!

网友:
兩支2呎的串聯當一支4尺的用
該安定器為4呎*2
所以總共是四支2呎的燈管

楼主:
我的是世界光bp-ut50282 買好幾組沒用到,想改14w來用?電路圖跟雄爸爸po圖一樣.

楼主:
另外問一下雄爸爸,另外一邊燈管短路,不接也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