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樂金LG W2261 液晶顯示器OSD鎖定錯誤訊息維修實例.

楼主(2015-08-31):
這台樂金LG的故障情形根據使用者的描述會跳出OSD按鍵錯誤訊息,

特別的是這台液晶螢幕的開關是觸碰式的(有沒有這麼高級阿..XD)

由於我們知道是OSD按鍵故障的錯誤訊息隨即往這部分及AD板訊號連結部分查修.

在這裡量測到五個面板按鍵全部都已經短路應該是主要故障的地方,

也難怪會造成按鍵面板訊息錯亂,拆下來的按鍵板.

換下來的故障按鍵.

按鍵規格為3x3x1.5mm,換上日製ALPS 4x4x1.5mm代用,它有50萬次的按鍵壽命,

銅頭又耐高溫,看你怎麼壞...XD....ccc...

其實換修到這裡裸測螢幕已經可以正常顯示不會再跳出錯誤訊息了.

但是...看到它的用料個人認為實在是對不起它的零售價格,想到既然拆都拆了,

不禁又燃起隱藏在心中的改裝小宇宙了...XD...有板子的通通請下來.

P+I電源板.

用料細節,逆看看...

看不下去了,剛好腳邊踢到幾顆圓圓兩腳的東西看起來和板子上的東西長的一樣..

就換上了...XD...舊的通通請下來...

PWM Controller LAF0001=FAN7601 Check-Normal.

AD板也不放過.

改好了...ccc...

裝回蓋板,這個部份我個人認為設計的不是很好,竟然沒有任何螺絲固定在背板上都是用膠帶黏的,

只有一片固定板將這兩個卡榫卡入固定整個電源板和AD板...(固定板未入鏡):on_135|

這台根據使用者使用約四~五年,看它的用料也差不多是這個年限,

反正保固內別壞掉送修就行了,唉...真是的~~~修好繼續用到天荒地老,

完修,謝謝觀看!!(叔叔有練過,送電前請先記得找掩護,謝謝!!)

网友:
非常好,修東西除了修好外,消耗品(電容)實在也需要幫它做更換,這樣才用的久,小弟也是這麼認為滴~

网友:
這是當然啦,產品價值到保固到期為止...太耐用會影響銷售

网友A:
想請教一下
我是修CRT所以對液晶方面要研究
液晶只要主板電源版只要電容器不好都一律全換嗎
還是有甚麼因素 敢請各位老師傅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
我是修CRT所以對液晶方面要研究
液晶只要主板電源版只要電容器不好都一律全換嗎

我是專門圍觀看熱鬧的

CRT可能沒這各慣例,畢竟那個時代的電子零件,耐用度算好

現在的因為電解電容會一定時間鬧自殺,時間還很有可能是剛過保就掛點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鳥問題返修,不如直接換上新品,提高產品存活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專門圍觀看熱鬧的

CRT可能沒這各慣例,畢竟那個時代的電子零件,耐用度算好

感謝解答!
因為CRT換電容的其實就是固定幾個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