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為何非原生製作之外部JPEG圖檔 , 經小畫家回存後SIZE增大

楼主(2015-08-31):
請教站內各位大神, 並感謝觀看與指導我的問題,
請問: 為何非原生製作之外部JPEG圖檔 , 經小畫家回存後SIZE增大

    例如: 相機 手機拍攝 網路下載之圖片….等等
    非此電腦原生製作的外部JPEG 圖檔  假設原A 檔案SIZE 為491KB
    載入小畫家後 再原JPEG回存              B 檔案SIZE 為716KB
    之後再次載入小畫家後 再原JPEG回存      C檔案SIZE  仍為716KB

    此電腦小畫家原生製作JPEG 圖檔  檔案SIZE 為XXX KB
    再次載入小畫家後 再原JPEG回存 檔案SIZE不變

縮圖軟體Light Image Resizer 解析度/DPI/品質100% (濾鏡是LANCZOS)
    B 檔案SIZE  716KB 處理後減為D 檔案    520 KB
    之後再次載入小畫家後 再回存     E檔案變為716KB
ACDSEE ACDsee處理縮圖後 再經載入小畫家後再回存也是變大為716KB
(?? 經縮圖軟體處理後的檔案 載入小畫家後再存檔 檔案變大 ?? )

1.        檢查ABCDE 檔案 下列參數相同
DPI: 72
位元深度: 24 bit (JPEG)
解析度:2048*1532

2.        問題存在時間 不可考  2010買的
自站內傳圖限制SIZE後  才注意到此問題
別人 800*600 可上傳圖  我要640*480有時還是超過限制

3.        查無病毒….使用防毒軟體AVAST
4.        ACER 筆電 5742G 顯卡nividia GT420M  作業系統 WIN7-64bit 家庭版

延伸問題:  可否直接設定小畫家來改善?
因為我都是以小畫家做 加工 ( 截圖/框圈/箭號/標文..)
然後縮尺寸以求 檔案SIZE 通過站內限制
想到縮圖軟體Light Image Resizer已過試用限制 開啟等上數十秒 再處理就很累人

网友A:
這個問題有遇過的印象,作業系統也是WIN7 64,應是該版本的小畫家的問題,
後來我再也不用WIN7的小畫面家來編輯,就用XP或2003的小畫家編輯就不會有檔案增大了,

所以不妨試試32位元的小畫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有遇過的印象,作業系統也是WIN7 64,應是該版本的小畫家的問題,
後來我再也不用WIN7的小畫面家來 ...

32位元的小畫家試試看....那麼 作業系統WIN7 64,  需要改成 WIN7 32麼?

筆電是2010年買的, 從沒重灌過
這倒是 驅策增加我 重灌的決心 Orz

网友:
簡單編輯圖片檔建議使用 PhotoCap,免費的操作也簡單,存成 jpg 檔壓縮率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位元的小畫家試試看....那麼 作業系統WIN7 64,  需要改成 WIN7 32麼?

筆電是2010年買的, 從沒重灌過 ...

win7 32位元小畫家,我也找不到jpeg壓縮率選項

网友B:
印象中, JPEG/JPG還是有分好幾種版本, 有的甚至有權利問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PEG

微軟用的, 應該是Free的Jpeg儲存技術, 所以應該是沒有壓縮選項的.
打開壓縮過的圖檔, 小畫家只是笨笨的另存圖檔不壓縮資訊..
換圖形處理軟體可能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但話說回來, 這種Free的Jpeg格式的相容性, 有時反而更大...
像是要做BIOS開機畫面的時候, 用小畫家做的圖雖然大, 但遇到的問題是最少的..

註 :
圖檔的大小算法可以用 解析度 x 位元深度 算出, 以下用樓主的案例說明,
(解析度=2048*1532)x(位元深度: 24 bit)=(2048byte*1532byte)*3byte=9412608byte
也就是原圖檔未經壓縮, 存出來的檔案大概會是9.4Mb左右,
這樣反推回去, 大概能算出 相機/小畫家 的JPEG壓縮率,
應該也就可以求證小畫家是不是用固定壓縮率了.

以上. (錯了勿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 32位元小畫家,我也找不到jpeg壓縮率選項

如果能像GOOGLE 小工具 的加掛程式
加掛在小畫家上 提供增強選項  如jpeg壓縮率選項之類/濾鏡
我記得 DR EYES 翻譯軟體提供即時翻譯/另外有些美工字型檔  都是能掛在WORD 上

這樣會不會是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JPEG/JPG還是有分好幾種版本, 有的甚至有權利問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PEG

你解答了我的疑慮
   ....微軟用的, 應該是Free的Jpeg儲存技術, 所以應該是沒有壓縮選項的.
      打開壓縮過的圖檔, 小畫家只是笨笨的另存圖檔不壓縮資訊...
--------
原圖檔 改以 BMP 24bit 點陣另存圖檔 9.0MB
BMP/小畫家 的JPEG壓縮率,9.0MB/716KB=12.85

基本上沒問題只是小畫家笨笨的...

相機是Olympus Microscope digital camera 顯微鏡用相機 入門款 SC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解答了我的疑慮
   ....微軟用的, 應該是Free的Jpeg儲存技術, 所以應該是沒有壓縮選項的.
      打開壓 ...

希望是對的解答....
很久沒做圖了的美工牛... (苦笑)

网友:
由上圖可看出,JPEG檔在壓縮時,有一個壓縮比選項,壓縮越大檔案越小,而小畫家可能是固定壓比,沒能將圖壓縮到小一點的檔案

网友D:
如果是win7的小畫家,就可以達到將2MB的圖檔,縮減為xxxKB使用

使用方法很簡單,就跟photoimpact一樣 "使用~~~調整大小~~~功能即可

1.以win7小畫家開啟圖檔後:

常用--->影像--->調整大小

2.進入"調整大小"--->選-->百分比--->將水平&垂直 改成30 (就是縮小至30%)

這樣就可以縮小圖檔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win7的小畫家,就可以達到將2MB的圖檔,縮減為xxxKB使用

使用方法很簡單,就跟photoimpact一樣 "使用~~ ...

通常來說,這各方法就能搞定上傳到Pigoo的圖片

不過有時候遇到圖像顏色不太重複的圖片,jpg的壓縮率就會不盡理想

所以就會造成,明明圖片已經縮小到符合規範(800*600),但是檔案大小還是超出規定

這時候只能調整JPEG品質,也就是11# Dave大說的壓縮率

以減損圖片品質來換取檔案縮小,但  小畫家找不到這個選項  XD

网友E:
steps from BMP to JPEG:
RBG->YCbCr->111/211取樣->Zig-zag->DCT->Quantization->DPCM/Huffman coding

會變大(很明顯的大很多)一般來說的原因來自 111/211/411取樣的步驟~
111是說 C, Cb , Cr 影像資料區塊各為 64 bytes (8X8) 取像。
211 是說 C 為 4個 64 bytes, Cb, Cr 經過縮小取樣,只各保留1個 64 bytes~
這裏會產生不同大的原使資料量~

Zig-zag是無失真~
DCT經過不同的演算法,是會影響,但通常有大也不會大到那麼誇張~
Quantization有可能變,但原圖的值己失真,這裏應該不會再產生過大的數值縮小~
DPCM/Huffman coding也可能因原資料的改變而影響,但應該還好~

PS: AMI BIOS 的 JPEG decoder 是我2001/1月的時後用X86組語寫的~都快忘光 JPEG 的原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eps from BMP to JPEG:
RBG->YCbCr->111/211取樣->Z-zag->DCT->Quantization->DPCM/Huffman coding

RBG->YCbCr->111/211取樣

你說的是 YUV444YUV422 規格 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UV

网友:
引用 网友F:
RBG->YCbCr->111/211取樣

你說的是 YUV444與YUV422  ...

不是很確定~
從你給的連結,YUV444/YUV422是在處理 RGB <=> YUV(YCbCr)的轉換。

我上述的111/211/411取樣,是在說在 YUV 3個 domain 下的 downsampling~
你可以看一下 JPEG wiki裏的 Downsampling 章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PEG

額外資料補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UV
常用的YUV格式
為節省頻寬起見,大多數YUV格式平均使用的每像素位數都少於24位元。主要的抽樣(subsample)格式有YCbCr 4:2:0、YCbCr 4:2:2、YCbCr 4:1:1和YCbCr 4:4:4。YUV的表示法稱為A:B:C表示法:
也像是的樣子。YUV411/YUV422~

网友:
Simon:
你隨意上傳一個檔案來看看.

网友:
如何得知JPEG是用 YUV111 (or YUV444) 或 YUV122( or YUV422)

1. 用 hex editor 打開任一個 jpeg ~ ( example: UltraEdit with binary mode)
2. 搜尋 FF C0 這兩個連在一起的字 ( SOF0 , Start of frame 0 )

3.以上述的例子~
SOF0 的資料為:
FF C0 00 11 08 01 E0 02 80 03 01 22 00 02 11 01 03 11 01
此例
Y sampling factors = 0x22
Cb sampling factors = 0x11
Cr sampling factors = 0x11
為 YUV122 (YUV422)

reference infomation:
http://vip.sugovica.hu/Sardi/kep ... %20and%20Forma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mon:
你隨意上傳一個檔案來看看.

圖是 痞酷上 Y 廣告捉的
http://www.chimayclinic.com.tw/? ... B%E9%86%AB%E5%B8%AB

剛才 PAINT 存JPG檔後  '變小'了

-------------
圖檔被痞酷系統再處理 又縮了
重傳 壓縮檔
有問題  是
原圖olympus SC30 拍攝         2.RAR
PAINT 以JPG 變大的               2-1(複製).RAR

原稿

原稿

PAINT JPG

PAINT JPG

230.66 KB, 下載次數: 2

490.77 KB, 下載次數: 2

2-1 (複製).rar

540.26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to SIMON大~

你的問題其實應該就不要用小畫家比較好,然後用些能調整不同值的壓縮軟體會比較好。

我重新再說明一下 JPEG的壓縮與解壓縮~

解壓縮:
compression data->DPCM/RLE/Huffman->DeQuantization->IDCT->De Zig-zag -> Desampling->YcbCr->RGB
在解壓縮時,轉出來的 Bitmap資料,會解出不同的值的步驟,應該只有 IDCT (Invert DCT)這步,原因來自於不同研究理論的 Fast IDCT 演算法,由於 JPEG 是可接受失真,所以每個研究報告,每個不同公司的技術,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偏差量。

壓縮:
底下這個轉換,只是最基礎的原理(baseline),好的壓縮引擎(這裏我不用技術來說,等下會說明),可以把最後的資料量降到最低。
RBG->YCbCr->yuv111/yuv122取樣->Zig-zag->DCT->Quantization->DPCM/RLE/Huffman coding

在那些專長在處理影像(2D)公司所設計的壓縮引擎,裏面其實可以使用非常多的技術,一個一個試,然後選一個最佳壓縮率/品質的成品。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很多官網的圖/影片,檔案又小品質又好。
以底下公式為例,
RBG->YCbCr->YUV111/YUV112取樣->Zig-zag->(filter)->DCT->(filter)->Quantization->(filter)->DPCM/RLE/Huffman coding
這些專業的壓縮引擎可以加入一或多個濾鏡(filter)去改善失真度,提高壓縮率,或又依據在後面的壓縮結果來小幅度的修正量化值(value from quantization table),等等,用各種各樣的技術,嘗試或組合,去找一個CP值很多的答案。
這裏面會有很多每家公司的強項在裏面~

我以#11的圖上的參數來解釋一下對映到壓縮步驟的那項:

壓縮(or品質):
圖上值為 10,所對映的為 Quantization (量化),就是把轉換DCT後的值,用一個 64 bytes 的量化表(Quantization table)來除,解壓縮時再乘同一量化表即可還原原值(會失真,選的值愈小,失真度愈高)。

平滑度:
此應該也是量化表(64bytes)的變化。

子格式:
此為 YUV111/YUV122 (or YUV444/YUV422 , maybe it has another name )

最佳化(最佳化霍夫曼表):
這是改變霍夫曼表的對映值來達到同樣資料產生最小的答案(無失真)

漸近:
應該跟 SOF2(JPEG 裏的定義)有關吧~應該會產生疊加的感覺,用於網路傳輸,在資料圖還沒完全傳完時,你會看到圖慢慢的變清析的感覺。

使用濾鏡:
如題,為上述 filter 的步驟。

information reference:
YUV111/YUV122
http://www.photofiltre-studio.co ... hp?f=15&t=20693

网友H:
如果你是用 win7 可以考慮使用這套 http://www.getpaint.net/index.html
原則上, 每一個程式編排完, 會回寫一些資料回去
最簡單的是, 畫質品質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假設 A 圖是用 85% 品質存檔, 你卻用 100% 品質存檔, 檔案自然會增加, 有些軟體是不允許修改品質, 一律使用100% 去存檔, 所以這是檔案變大的原因之一

牛大說的 free jpg 格式也是因素之一, 因為不會去別注意這個項目, 所以我也忘了這部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用 win7 可以考慮使用這套 http://www.getpaint.net/index.html
原則上, 每一個程式編排完, 會回寫 ...

其實,如果原圖為 85%品質,再另改成100%品質(原圖由同隻壓縮軟體製作),是不太會增大的。
因為原圖 85%時,已失真,失真後的資料,是不可能回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實,如果原圖為 85%品質,再另改成100%品質(原圖由同隻壓縮軟體製作),是不太會增大的。
因為原圖 85% ...

這個... 還是要看繪圖軟體用的技術... 以下舉例,

- 用Print Screen抓了本頁的畫面, 在PhotoShop中貼回頁面抓圖
- PhotoShop存檔(選用BaseLine, Quality10-Maximum), 存出的JPG檔大小為 314Kb
- 用Acdsee將該檔轉成80%圖片品質(未選定任何編碼與模式), 該JPG檔大小為 100Kb
- 再次用Acdsee將該檔轉成100%圖片品質(未選定任何編碼與模式), 該JPG檔大小為 224Kb
- 再次用Acdsee將該檔轉成50%圖片品質(未選定任何編碼與模式), 該JPG檔大小為 68Kb
- 再次用Acdsee將該檔轉成80%圖片品質(未選定任何編碼與模式), 該JPG檔大小為 91Kb
- 再次用Acdsee將該檔轉成100%圖片品質(未選定任何編碼與模式), 該JPG檔大小為 202Kb

先不管其中的JPEG壓縮技術為何, 可以得知一定的壓縮率大概存了一定的資料...
肯定的是, 由高解析壓成低解析, 再轉回高解析時, 畫質一定是愈來愈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個... 還是要看繪圖軟體用的技術... 以下舉例,

- 用Print Screen抓了本頁的畫面, 在PhotoShop中貼回頁 ...

我有寫 assumption啦(原圖由同隻壓縮軟體製作),討論時基本上是 base 在固定條件下,討論另一個變動的因子。
圖形應如你所說,會變大(此時的量化表選用最低的數值)吧,不過"品質"會是一樣,我之前搞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寫 assumption啦(原圖由同隻壓縮軟體製作),討論時基本上是 base 在固定條件下,討論另一個變動的因 ...

唉, 這讓我想起以前當FAE幫客戶做開機圖時...
為了那個檔案大小, 圖檔尺寸的種種... (苦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唉, 這讓我想起以前當FAE幫客戶做開機圖時...
為了那個檔案大小, 圖檔尺寸的種種... (苦笑) ...

以前我是為了客戶圖漸層太漂亮,無失真壓不下來,被交待寫這個 decoder ~
那時1個 BIOS ROM 客戶只接受 256k ,那張圖用 256色無失真只能壓到 180k ~
最慘的是,我是身在notebook project team~
那時沒市佔率(<1%),所以 core 不支援~只好通通自己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是為了客戶圖漸層太漂亮,無失真壓不下來,被交待寫這個 decoder ~
那時1個 BIOS ROM 客戶只接受 2 ...

ASUS的開機動畫就做得很不錯呀!!
還好, 現在的ROM都是Mb起跳...
那個Kb的時代, 已經離我們很遠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