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壓縮機低壓產生負壓的原因

楼主(2015-08-31):
更換中古壓縮機後,運轉後低壓始終在負壓的狀況,冷凍庫溫度最低也只能能到-10度
目前狀況為低壓為負壓狀態,高壓在140左右,運轉電流1.28A
請問前軰們,這是壓縮機不良嗎?正常高壓值應是多少?產生負壓的原因是壓縮機閥片故障嗎?懇請各位高手賜教

楼主:
冷媒注入量依指示,充填量95g(用電子秤)

网友:
1、28A顯然冷媒不足,電流應在1、8到2、2A之間,定量填充量是指透明的玻離那款,一班電子秤要將冷媒管長短算進去至少加個10g吧!

网友A:
壓縮機型號是一樣嗎
冷媒好像不太夠

网友B:
壓縮機閥片故障應該沒有能力打到負壓 ...

看你電流差不多,但是冷媒目視不夠 ! 濾網有更換嗎?管路有清洗嗎?

网友:
毛細管.濾器阻塞。

正確處理方式,系統也要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型號是一樣嗎
冷媒好像不太夠

壓縮機和原來型號不一樣,但同樣都是130公升冰箱用的,今天在增加冷媒量試試看,謝謝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閥片故障應該沒有能力打到負壓 ...

看你電流差不多,但是冷媒目視不夠 ! 濾網有更換嗎?管路有清洗嗎 ...

能打到負壓就表示壓縮機OK是這個意思嗎?過濾器有更換,管路有清洗無阻塞,因更換的壓縮和原來的型號不一樣,冷媒量也許不一樣,會朝冷媒量不足問題去試試,,謝謝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