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此零件 名稱

楼主(2015-08-31):
故障品 legend 電動起子 充電器
插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了
電路板上,較明顯的就是,這棵零件有燒焦痕跡
部分字已經不見 用放大鏡看,只看到 501 字樣
所以想請問這顆零件的名子,或是型號,感謝~

此零件的名稱

此零件的名稱

网友A:
這個看起來是防過充過放的那顆保護晶片
我有看過有的是做在充電器端,有的是做在電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看起來是防過充過放的那顆保護晶片
我有看過有的是做在充電器端,有的是做在電池上 ...

那這種晶片有得買嗎?或是替代的方案
感謝~

网友:
那顆 6 Ppin 零件,位在高壓測
是主要的PWM IC,負責驅動POWER MOS的
這顆IC明顯燒焦,POWER MOS應該也死了
建議外加DC12V的電源在該充電器的二次側頂著先
因為那顆IC,就算找得到編號,也不見得買得到零件

网友:
沒有 IC 的近照無法確定...

從電路反推可能是 Leadtrend (通嘉科技) 的 LD7551C 之類的 PWM IC
這類相似的 PWM 品牌型號眾多.

從照片看來正面的 R10 也燒燬了, 個人猜 MOSFET 應該也掛點了才是~~

楼主:
這邊都是高手雲集,我注意看正面 那顆R10 確實也燒焦了, MOSFET 也掛點了~
跟 雄爸爸 請教一下,12V從 + -  點加進去就可以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