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E2343F LED背光只剩部份會亮,偶爾全滅

楼主(2015-09-01):
型號:AOC E2343F

目前只剩下一組背光會亮,有四組,剛開始是只有一組不亮,後來是二組不亮,而且會隨機暗掉二組,也就是說燈條是好的,目前是只剩下最下面這組會亮,而且一段時間後就會全暗不亮,關掉過一陣子後,就又像照片這樣,勉強亮一組…

全暗的時候,是有畫面的,也就是說問題只出在背光上面…
請問各位先進,有沒有主要的關鍵零件可以測試或直接更換呢?

LED的驅動IC是mp3389EF這顆,進去的電壓正常12V~~

以上還請大家幫忙診治一下…

1.04 MB, 下載次數: 132

原廠維修手冊

网友:
你的第五腳位en=背光on/off控制信號電壓輸入正常嗎?
第六腳位 drbt=亮度控制dimm 輸入電壓多少伏?
小弟能看懂的只有這二個

對了,既然有查到pdf檔也要放出來給人下載幫忙看,否則幫的人又要google大神一次,浪費資源及時間~

楼主:
已補上附件囉,至於電壓,要等明天晚上下班拆機才能量了,不然沒有螢幕可以用…

网友:
剛剛看了電路圖,你可以先檢查一下CN803接頭有無氧化發黑接觸不良的情況,再來就測一下紅圈上的電阻是否正常,我覺得U801應該是好的,也有可能是燈管的問題,CN803-6,7點是12V經PWM的輸出,CN803-1,2,9,10是反饋電流輸入,亦是4根LED燈管的迴路,以上如有錯誤請多多指正~謝謝

楼主:
來回報一下修復的結果:

機板的部份最後確認沒有任何的損壞,LED不亮的原因,大概是燈條10P排線的母座接點老化脫焊,由於我手殘,把燈條上面的母座給弄脫離了,也焊不回去,所以燈條等同於報廢。

於是上淘寶買了非原廠替代用的改裝燈條回來換上…最後成功點亮畫面。

謝謝小冬瓜的回覆,幫忙排除了一些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回報一下修復的結果:

機板的部份最後確認沒有任何的損壞,LED不亮的原因,大概是燈條10P排線的母座接點 ...

以為你消失不見了,原來還在搞~
不管怎樣,恭喜你修好它~~

网友:
燈條的座很容易用久就會有裂掉的,或是接觸不良.
一般是補焊會好,補焊不會好的.
大多是電阻的焊點有問題或是驅動ic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