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固態電容的規格

楼主(2015-09-01):
請教一下這顆固態電容的規格要怎麼看
電壓值??電容值??耐溫度值??

网友A:
這不是固態電容...

這是 Sancon (或OEM) 的 SMD 型式的鋁電解電容, 規格參考:
http://www.sancon.com.cn/pro_pdf/smd/v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固態電容...

這是 Sancon (或OEM) 的 SMD 型式的鋁電解電容, 規格參考:

恩受教了,謝謝
請教一下那固態電容跟鋁電解電容差在哪裡???
因為我看固態電容也是長這個樣子,只是沒有那個黑色的底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受教了,謝謝
請教一下那固態電容跟鋁電解電容差在哪裡???
因為我看固態電容也是長這個樣子,只是沒有那 ...

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81-1-1.html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