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排阻跟二極管的規格

楼主(2015-09-01):
這是車用電腦主板,請教老師們

編號RM2:M-5565 22,看起來像排阻,但是找不到規格

編號D5:J9205,應該是大電流整流二極管,露X賣家都是賣同一款MR750 6A 50V大電流整流二極管,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网友A:
下面那顆二極體的另一面還有字嗎? 9205 好像是 Date Code.

楼主:
謝謝lazy104大,呵呵,找不到公狗可以點,先解決最近都看不到公狗的問題。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A type排阻
有圓點是第一支腳(共接點)...
由電路板也特別在第一支腳 畫上框框...
一般來說 會看到(阻值標示) nnnX或nnnnX (3到4個數字n ,X為字母是 誤差)...

例: 102J , 10 * 10^2 = 1000 = 1K ohm (J誤差5%)

M-5565 22 基本上,它應是 A Type 7pin 排阻
至於阻值(22 ohm又不太像)就要量量看囉...
或者是廠商特殊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顆二極體的另一面還有字嗎? 9205 好像是 Date Code.

另一面要解焊才看的到,這種車用pcb板焊接的特別結實,不容易解焊。

网友B:
在台灣
"二極管"的"管"指的是"真空管"

楼主:
呵呵,大陸的論壇看多了,二極體=二極管,沒注意就寫錯了,不過已經超過編輯的時間,沒辦法更改標題,就醬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
"二極管"的"管"指的是"真空管"

這幾年跟大陸接觸較頻繁,發覺我也會跟著他們的說法,而他們也會學習我們的說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lazy104大,呵呵,找不到公狗可以點,先解決最近都看不到公狗的問題。

會看不到廣告一般是安裝了會阻擋JavaScript 的程式或關閉瀏覽器的JavaScript 相關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面要解焊才看的到,這種車用pcb板焊接的特別結實,不容易解焊。

你不是有HAKKO 474?拆這個對它來說沒問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顆二極體的另一面還有字嗎? 9205 好像是 Date Code.

解焊下來,後面寫的是:SR441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會看不到廣告一般是安裝了會阻擋JavaScript 的程式或關閉瀏覽器的JavaScript 相關選項。 ...

wish大 提供一下我自己的 chrome掛adblock plus 會擋公狗...有陣子比較少上來 前幾天剛來逛時發現起公狗?
啊挖那攏沒看到公狗 後來想到adblock plus加例外名單 口愛的公狗就出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後面寫的是:SR4418

唉~~ 很陌生的編號, 這下又是鐵板一塊了...

這個論壇似乎有些訊息, #343 #344
www.zerotohundred.com/newforums/ ... p30-p08-p27-2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後面寫的是:SR4418

這是用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拍的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sh大 提供一下我自己的 chrome掛adblock plus 會擋公狗...有陣子比較少上來 前幾天剛來逛時發現起公狗? ...

謝謝了!大家若不支持就變成我要負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用高工作距離的顯微鏡拍的對吧!

對 拍的效果還不錯

网友E:
排阻直接拆下來 電表一量便知道規格
那顆二極體 PCB板上標的符號 是稽納?
如果是稽納 拆下加負載 上可調電源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很陌生的編號, 這下又是鐵板一塊了...

很好的資料,謝謝lazy104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阻直接拆下來 電表一量便知道規格
那顆二極體 PCB板上標的符號 是稽納?
如果是稽納 拆下加負載 上可調電 ...

謝謝twm大的建議,我會試試看

楼主:
朋友當初拿了2顆一樣的車用電腦主板(ECU)給我,一塊是缺少SR4418,可以啟動,但是車子啟動時間很慢,另一塊是不缺件(之前有人修過),但是無法啟動。
因為急需一顆ECU使用,所以先將#2號ECU上面的SR4418拆下,裝在#1號ECU上,並且將#1號CEU上面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這顆ECU很多都是電解電容故障出了問題),朋友拿回去按裝後說是OK,可以正常啟動了。另一片就等元件到貨後再試試看了。謝謝大家熱心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