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A1916w 無法開機 無電源燈

楼主(2015-09-01):
ViewSonic VA1916w 無法開機 無電源燈

狀況:

原本開心使用中~突然自己關機了~再開就開不了了~!!

插插頭時會閃一下菊燈~但無法開機~拔插頭時也會閃一下菊燈~

但完全無法開機也無待機燈~!!!

量測結果:

大部份註解在圖片中~

電源板型號:好像沒寫~還是印在上面的FR5JJFQ

AD板型號 DAM674NA0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源板輸出端是六腳~電壓如下:

1.2腳接地
3.4腳板定電壓5.2V 實測5.19V
5腳BL 2.62V
6腳o/F 0.1V

量測 1117L

輸入4.9V
輸出3.28V
adj 2.04V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觀上如圖有幾顆SMD電容和電阻上有白白的東東那是什麼?

另外請教各位大大~像這種板子上的SMD 如何得知他原本的電容量和電阻~因為上面好像都沒有表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想請問各位大大:

請問這是AD板故障? 還是電源板~~~

因電源板該有的電壓都有~就是沒法開機~

有可能是開關面板故障????按了也沒電壓反應~

正常是不是按開關o/F腳電壓應該提高~關機時應變0V左右~

小弟不才再請各位大大指導下~是不是哪裡遺落了~查好久~

看到眼睛快脫窗~1117L 的電壓應該沒問題吧? 2.04 這是ADJ腳位?還是?

感恩~!

网友A:
1117 第一腳應該是接地腳,不會有電壓,你測量第一腳和下面電容的負極應該是導通的(地)
按鍵小板也檢查一下微動開關正常否,電源開關有無3.3v,把那白白的地方清理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 第一腳應該是接地腳,不會有電壓,你測量第一腳和下面電容的負極應該是導通的(地)
按鍵小板也檢查一下微 ...

感謝大大的回覆~~

不過我看他的電路是這樣的~但下面的公式我有點搞不懂~

另外1腳是接在R68 (158還是 851傻傻分不清ORZ)  R69 222 之間~如照片中這種接法~!!

另外我的按鍵是膜薄型的請問這要如何檢測?? 感 ~恩~!!

所以1腳是ADJ 是不該有電壓??有點看不懂~他是接在R68和R69之間~R69另一端接地~

网友A:
按鍵板(正反面)應該也能拆下來照張相吧,1117第1腳你可以接地電表測多少電阻

銘牌也順便照一下,看有沒有其他大大有線路圖可以參考(小弟找到的不是你這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板(正反面)應該也能拆下來照張相吧,1117第1腳你可以接地電表測多少電阻

銘牌也順便照一下,看有沒有其 ...

好的感謝大大~這台真的在板上找不到一樣的~雖然都是相同1916 但是電源板和AD板卻分很多種~

第一隻腳接地是1.68K 歐姆~大大上面的電阻是158還是 851真的分不清~~

剛有量下按鍵板後面有五個小孔都是3.11V 要3.3V還是多少V才能啟動?

楼主:
外殼資料

网友B:
軟體問題 找人拿軟體 那顆25系列FLASH重新燒錄 基本上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體問題 找人拿軟體 那顆25系列FLASH重新燒錄 基本上會好

所以是那顆的程序跑掉還是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板(正反面)應該也能拆下來照張相吧,1117第1腳你可以接地電表測多少電阻

銘牌也順便照一下,看有沒有其 ...

剛才用數位電錶量開關鍵~

當未按時是3V多~輕按電壓會下降~按住電壓會變零~

請問這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才用數位電錶量開關鍵~

當未按時是3V多~輕按電壓會下降~按住電壓會變零~

正常滴,你按下去時是導地所以電壓變0v給繪圖晶片告知要開機,常態是一直保持3.3v

有可能如同jackhiphop大大說的程序跑掉,而且你也發現那顆晶片腳位有燒黑的情況,你手上有編程器(小弟手上是有台rt809f)的話,可以試著能否下載程序~不能下載就表示晶片或程序出問題了

另外也可以追一下25xxx晶片及繪圖晶片的datasheet資料,有無輸入電源,修這個通常我會先把電容掃完,不知道是不是壞習慣(畢竟是消耗品也使用一段時間了),但是通常掃完就修好了...哈哈,若仍有問題再細查相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滴,你按下去時是導地所以電壓變0v給繪圖晶片告知要開機,常態是一直保持3.3v

有可能如同jackhiphop大 ...

感謝大大的熱心~!

的確剛檢測過了按鍵沒壞~!!

25XXX晶片有量過有輸入電壓也是3V多~

AD板上就三顆電容~其實我都有拆下來用電晶体~電容檢測用那有螢幕的LCD什麼的測過了~都是好的~!

比我新買的還好~!!

不過真的勤勞點全電容換新有時可以省下好多時間~!!

像最近修的那台32吋 聲寶液晶電視~電源板~查半天~最後順著線找到一顆小電容~電容值低到嚇人換

掉就好了~!!

看來小弟要來去買個讀晶片的試試~要不就直接從對岸先買塊AD板好了~看價格才18RMB~~

PS:什麼情況下程序會跑掉丫?? 我本來是用另一台螢幕~後來電腦沒關~就直接換到現在這台1916W

不過有顯示畫面~但沒多久就~~自動關機了~!再也打不開~! 可上次也是這樣換螢幕也沒事~

最近跟螢幕很有事~!感恩~!!

网友A:
如同你上述見到晶片有發黑的情況,因為沒看到實景因此猜測是有虛焊的情況,接觸不良一直打火打久了發黑,或者有異物入侵造成打火也有可能導致零件受損,買板子要買對喔,除了型號一樣板子的圖和你實物也比對一下,買錯只能一路暈到底~~~
至於編程器就看你有沒有常修液晶了,有的話可以跟烏姐買那個是液晶/電腦專用的吧(我不常用大都用做備份),順便還可以做備份與大家分享,之前看淘寶比淘寶上賣的還便宜,應該有特殊管道吧~

啊~看錯了,你是說晶片本體有一圈黑黑的~!@#%^&*,那個小弟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你上述見到晶片有發黑的情況,因為沒看到實景因此猜測是有虛焊的情況,接觸不良一直打火打久了發黑,或者 ...

其實我一開始就找到板子了~ 一模一樣的~!! 這型號的確板子有點複雜~

不過這塊板子賣的不多又便宜~加上我常買淘寶所以走的運費也便宜~~

只是想說自己練練工~~沒想到查來查去該有的都有就是點不著~暈~

感謝大大的指導~!!不過~聽大大一說到真想買MCU燒錄器來玩玩~

只是沒有data好像也沒用~~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一開始就找到板子了~ 一模一樣的~!! 這型號的確板子有點複雜~

不過這塊板子賣的不多又便宜~加上我 ...

那就ok,燒錄器主要是看常不常用,因為程序壞的機率不高,但真要壞了還是得用上,不過如同你說的,data就需要自己常去收集了,論譠也有大大有起data社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ok,燒錄器主要是看常不常用,因為程序壞的機率不高,但真要壞了還是得用上,不過如同你說的,data就需要 ...

DATA昨天有找到了~不過昨天想把MX 那IC焊下來結果手殘把上面的一顆電阻 ~給一起焊下了~

後來發現那顆SMD電阻竟然在焊槍上~ORZ~~~~而且板上的那電阻的焊點竟然剩一個另一邊不見了~

看來還是直接買板子好了~鳴~~~這DATA在大陸某網站上有好多分享的~也是賣那台RT809F 的網站~

不過那台還真是小小貴~好像有簡易板的可以用~24 25都可以燒~也才二三十塊RMB~我看小弟還是先

買這種小東東玩玩~必境不是常用到的~! 不過RT809F似乎功能挺強的~好像很多的程序都能燒~

露天有看到~主板加電源板才三百~~不過電話竟然是空號~~我看還是去淘淘買好了~!!本想請他拆賣的~!

PS:順便附上給有需要的人可以拿去用喔~!

ViewSonic VA1916W-4亅M190MWW3 DAM674NA013 燒錄程序.zip

61.07 KB, 下載次數: 24

DAM674NA013的程序

楼主:
因為沒有燒錄器~所以直接從對岸買了主板回來換~!! 換上去就好了~!

事實證明~~程序真的跑掉了~!不過~~變簡体字~~ORZ

可能因為是大陸的主板所以~~~~~~

補充內容 (2015-9-11 02:47 AM):
這次剛好有買一台可以讀寫24 25 93芯 片的minpro 100B 就把舊的版子的芯 片MX 1005這顆拿來讀可以找到這片128K 但要下載無法下載~~所以證明是程序跑掉了?

補充內容 (2015-9-11 02:48 AM):
不能下載程序但可以刪除~看來真的是裡面的程序有問題~!!

楼主:
上面的程序~剛有把舊的芯片重新用那程序燒進去了~不過使用前記得把檔名改下喔~裡面似乎有簡字~會無法打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程序~剛有把舊的芯片重新用那程序燒進去了~不過使用前記得把檔名改下喔~裡面似乎有簡字~會無法打開~! ...

還沒睡啊,搞那麼晚,似乎我也是...哈哈
真是幸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沒睡啊,搞那麼晚,似乎我也是...哈哈
真是幸苦了

一堆東西要修~~今天才把訂的15.4吋 NB的面板換好~也換好另那台桌上型的螢幕主板~還買了一堆零件 回來開心~! 還買了一台增强版VC890C 這好用~又大台~!電容可以測到10000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堆東西要修~~今天才把訂的15.4吋 NB的面板換好~也換好另那台桌上型的螢幕主板~還買了一堆零件 回來開心 ...

哇,活接的真多,測電容我是用esr測試器,至於電表跟你差不多vc890d拿來測測電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活接的真多,測電容我是用esr測試器,至於電表跟你差不多vc890d拿來測測電壓電阻... ...

都是標來的壞東西~~暈~!!最近光電視就修了三台~二台大尺寸的都搞定了~
一台倍頻板電容最換就搞定最軟的~一台懶得查就直接換高壓板~最後一台就那三十二吋的~
查半天才發現一顆電源~外觀正常容量小的可憐~!!

我也是用esr 查電容和其它的~不過感覺大台的不錯就又買了~ESR也是淘買的~才五十RMB~!

但ESR感覺誤差有點大~!不是很精準~!!

网友A:
因為你買便宜的啊(沒好貨)~我這是論譠大大向大陸團購的還不錯用,我們應該配備都差不多,恆溫熱風槍烙鐵那些你應該也有,說到熱風槍剛開始跟本不會使用,後來找了幾張廢板拆裝幾回花幾個小時慢慢找到秘訣,原來也不難,我這最貴的就那台100Mhz示波器,有點浪費了,因為使用次數很少,用是會用只是使用時機,信號好壞判讀這個就沒學,可能修電腦主板和筆電比較常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買便宜的啊(沒好貨)~我這是論譠大大向大陸團購的還不錯用,我們應該配備都差不多,恆溫熱風槍烙鐵那些 ...

喔~你錯囉~一樣的東西價格很多種喔~!淘寶買這多年了~便宜和貴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是捉買的人的心態~! 這東西誤差肯定會有的~不過還是看的出來~!!

團購的東西~~~>都賺很大~!! 我在這圈圈看很多了~很多論壇都是如此賺錢的~! 恆溫熱風槍在好多年前

我就有買了~在台灣買的~那時買了一千八~感覺被盤了~~~說到底還是大陸製的~! 那時淘寶還不怎勝行~

以前是買來拆BMW 晶片用的~之前有在研究製作BMW 晶片鑰匙 ~以前要拔EWS裡面的晶片下來讀~!

現在到是不用插上去就能讀了~!! 以前念資訊電子的~電子的東西其實我根本全忘了~都是上網自己摸自己重頭

摸索~! 以前學生時只對電腦感興趣~現在才覺得電子好好玩~! 示波器我就沒有了~以前學生時代有用過~我都

忘了怎用了~不過好像還有一條線~家裡還有二台丙級考試的電源供應器~! 恆溫鉻鐵我也是最近才買的~從淘

寶買的~不要變壓器~叫他降價~省了重量又省了單價~回來再自己找一顆變壓器放上去~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