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cer Iconia A1-811 平板問題

楼主(2015-09-01):
請問

有買 Acer Iconia A1-811

關機充電時會不會一直重開?

就 acer 開機畫面會一直重開

网友A:
我不會

把整台還原成出廠的狀態先吧!

也有可能接觸不好,換條線看。我有一台別台的,那個充電頭就這種接觸不好又好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會

把整台還原成出廠的狀態先吧!

已經還原出廠狀況

換了好幾條線

還是一樣

但 開機充電就不會

网友:
我的不會,關機充電按電源鍵還會短暫出現電池充電動畫。

网友B:
pigmouse168 大,我換一台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gmouse168 大,我換一台給您。

感謝學姐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gmouse168 大,我換一台給您。

ROM 顆粒可能故障了!!

換掉後要重刷!!

网友:
老大又有代表作即將發表...

网友:
Wifi 關掉呢?

楼主:
學姐有跟我說

使用1A 充電器就不會有這種重開的情況

請問各位

是否可以測試使用1A 或 2A 充電器 會不會有問題

謝謝。

補圖片

這個畫面一直會重開

使用 1A 充電器,跳出畫面時會電流會在 1.11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學姐有跟我說

使用1A 充電器就不會有這種重開的情況

你這個重覆開關機的問題這二天我也遇到了。

後來我發現是電池到0%

一開始充電會那樣,很充一點電進去後就正常了。因為平板比較耗電,用1A邊用邊充可能不夠力。

我想,你的問題跟我一樣。只不過我看到學姐說要換一台給你,我就沒有上來反應這件我遇到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重覆開關機的問題這二天我也遇到了。

後來我發現是電池到0%

一開始也是快沒電
我才開始關機充電
但會一直重開

後來就開機充電
等充飽後

再測試關機充電(已恢復出廠模式未設定)
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也是快沒電
我才開始關機充電
但會一直重開

那問題就不一樣了。

网友:
另外,你說關機充電會遇到開機畫面。

一般來說關機接電源是會看到電池充電畫面,一下子之後滅掉。

可能是有什麼不可知的問題吧!

网友:
這種東西,不適合把電用到低於10%喔~最好保持在20%以上~

网友:
你放著讓他吃一下電

他1.1A   就代表他有在運作  低功率下   不是跳保護   跳保護會OFF了
高功率就是所謂的快充   要連資料線跟到平版電源管理IC都配合   都符合條件下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開始也是快沒電
我才開始關機充電
但會一直重開

我這一台也是跟pigmouse168大一樣,應該是平板本身的問題(軔體什麼的?)
不過因為開機充電可充飽,也只是給小朋友查資料用的,所以關機充電不能開機就無視他了。

网友C:
請教一下!!

我的是沒有充電問題,

但是LINE要連線好像都要用3G或4G才能連線,

不能用WIFI連線啊??

可是FB卻不會,

版本是4.2.2的要如何才能升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

我的是沒有充電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7678-1-1.html

這裡看一看

网友C:
那麼LINE有人可以用WIFI嗎??

版本是4.2.2的要如何才能升級啊???

有人升級到4.4.2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麼LINE有人可以用WIFI嗎??

版本是4.2.2的要如何才能升級啊???

ACER官網有文件可以看~~透過TF卡來手動升級....可是我目前還沒有買卡
你想當白老鼠嗎?

建議...先升到4.2.2最新的更新先,別一步到位4.4.2...

官網有韌體與說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麼LINE有人可以用WIFI嗎??

版本是4.2.2的要如何才能升級啊???

http://www.acer.com.tw/ac/zh/TW/content/drivers 找「平板電腦」->「Iconia A1」->「811」

App. Guide_Acer_1.0_A_A.pdf (1003.95 KB, 下載次數: 206) SD卡的更新說明

要看一下版本號碼

网友:
對了!

千萬不要去按「demo mode」,據找資料,只能用恢復「出廠設定」拿掉這個「無用的展示影片播放」。

网友D:
你們有誰更新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cer.com.tw/ac/zh/TW/content/drivers 找「平板電腦」->「Iconia A1」->「811」

SD卡的 ...

你的版本又比我新,我5/3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們有誰更新系統??

我剛嘗試更新,發生「partition size」太小,所以不能更新。

我是用2G的SD卡

出什麼問題,我不知道。讓別人去試試吧!

网友:
官網下載的檔案解壓縮之後還有一個壓縮檔案,那個不必解壓縮唷
卡必須是fat32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嘗試更新,發生「partition size」太小,所以不能更新。

我是用2G的SD卡

直接用線上更新試試看?

楼主:
已收到學姐換過這台

實測關機充電電流可達 1.82A

比之前那台正常許多了

网友:
我有下載了Android 4.4 KitKat的程式,

但不太敢更新,...

网友E:
我是4.2.2版本,有先重設原廠後,直接在線上更新,依序有先出示更新一個4.2.2的軔體加強版(似乎是阻斷用sd來外掛升級?)然後再升級4.4版本.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4.2.2版本,有先重設原廠後,直接在線上更新,依序有先出示更新一個4.2.2的軔體加強版(似乎是阻斷用sd來外 ...

可不可以說一下細節?

例如你收到時的韌體版本....我的是5/30/2013的..

跟新選項有兩個,一個按下去後說是最新的沒有更新,一個是錯誤訊息1001

网友:
抱歉,小弟只是一般用家,這也是第一次接觸平板,小弟當初只看一下是 4.2.2版其它沒細瞧,第二天晚就給它升級了 ,現東西在朋友手上了,記得線上更新時(有先恢復原廠設定)先出現一個4.2.2的提升但不改變4.2.2軔體的說明,這個更新完成後,線上再更新為4.4版,只能這樣說明,幫不上忙,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