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 PACIFIC PHASE 4 冷氣機機板電容燒毀

楼主(2015-09-02):
橘色圈起來的是電源輸入
藍色圈起來的電容通電後會冒煙,腳位會發紅。
以為電容與電源間的二極體電橋故障
拆解二極體量電阻約880歐姆,反向電阻無限大。
請問如何解決電容冒煙的問題?

网友:
電容有換過了嗎?
拆下來量測看看,或是把電容直接換掉了吧!

楼主:
電容 C13 和 C5 都換新了,還是會冒煙。

网友:
先確定輸入電壓
如正常
就二極體全換

電容會冒煙有幾種原因----------電壓高----極性反------有交流灌入

楼主:
電源輸入第1,2腳是給電容C13的,用電子三用錶交流200V檔位測得8.6V
第3,4腳是給電容C5的,測得15.6V

C13 2200uF  16V
C5   1000uF  25V

請問使用交流200V檔位測量對嗎?這樣有沒有電壓高呢?

网友:
進來交流電正常
二極體應該有壞
D5,D6,D7,D8,這四顆二極體全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