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cer Iconia A1-811 平板可以綁定手機的line嗎?

楼主(2015-09-02):
Acer Iconia A1-811 平板可以綁定手機的line嗎?

請問有人已經可以了嗎?

我的灌好line後;點擊line
一直出現伺服器連線失敗line無法使用請確認網路連線狀態

但是wifi可以上網

网友:
我也同樣有這個問題。
我在想,是不是要綁定手機的號碼才可以用,所以要裝電話SIM卡。
不過我沒試。

另外,好像只有一台行動裝置可以裝Line的樣子,這樣的話,好像不能手機、平板都用同一個帳號。

是不是不能打電話的平板就不能裝line,這我不知道,有知道的人可以回答嗎?

网友:
我的acer平板更低階
是wifi版的可以裝line
沒辦法打line電話而已
其他都跟手機一樣
只是平板登入時
手機就強制登出

网友A:
我試過很正常,沒插 sim 卡只用 wifi 連線,平板 Line 開通之後手機 Line 會被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試過很正常,沒插 sim 卡只用 wifi 連線,平板 Line 開通之後手機 Line 會被停用。

我的版本是4.2.2的,可能是版本的問題吧!

不過手機與平板只有一台可以上Line的話,這樣我看平板就算了,因為還是手機常用。

楼主:
看網路上應該可以平板和手機同時使用同一組line;只是好像要root平板;我想找不用root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是4.2.2的,可能是版本的問題吧!

不過手機與平板只有一台可以上Line的話,這樣我看平板就算了 ...

我是沒用line,但是我知道它似乎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裝置登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用line,但是我知道它似乎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裝置登入..

pc 電腦版跟 android 手機可以同時登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 電腦版跟 android 手機可以同時登入使用。

那是行動裝置才能擇一登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是行動裝置才能擇一登入?

對,不過有例外,好像 windows 平板/手機 可以跟 android 手機同時登入,ios 手機則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不過有例外,好像 windows 平板/手機 可以跟 android 手機同時登入,ios 手機則不知道。 ...

喔.....知道了

网友:
用FB帳號就OK了~

网友D:
我也有A1-811 LINE 裝不上的同樣問題(可能是沒裝SIM)
研究了 網路各派說法/官網
LINE   伺服器 會去 辨識 android ID ( 或稱 Device ID )
行動裝置才能擇一登入
目前想到的 就是 將第二行動裝置android ID 改同 第一台  ...可能要ROOT
但我還沒有ROOT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A1-811 LINE 裝不上的同樣問題(可能是沒裝SIM)
研究了 網路各派說法/官網
LINE   伺服器 會去 辨識 a ...

跟 SIM 卡無關,我試過好幾次新手機沒裝 SIM 卡狀態下,以 WIFI 連線也能正常安裝、使用 LINE,差別只在於第一次登錄認證時,認證碼簡訊是發到插 SIM 卡手機上,要將認證碼填過來就能通過,之後使用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A1-811 LINE 裝不上的同樣問題(可能是沒裝SIM)
研究了 網路各派說法/官網
LINE   伺服器 會去 辨識 a ...

目前我查到的也是只有root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