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T-750P-AF故障維修

楼主(2015-09-02):
最近常常發現電腦在S3休眠時醒不過來,昨天發現非常難開機,電源開關按了好幾次才開機一次,於是先從電源查起。家裡這台七盟750W是2009年買的,算一算也6年了,電容應該都差不多了吧?

因為S3醒不過來所以懷疑是5VSB的問題。拿電表量5VSB發現有5.08V,看似正常,不過接上負載儀就原形畢露。根據ATX 2.2規範,5VSB至少要2A,peak current甚至要到2.5A,我這台一接2.5A負載就剩下2.88V,難怪會睡死過去...

拆開後直接拆下5VSB電容量測,果然2200uf只剩17.6uf有效容量,另一顆也剩80uf而已

因為5VSB還滿常用的,有時候還會拿來幫手機充電,所以電容就換好一點。SANYO SEPC 1500uf/6V固態電容兩顆。

既然都拆了,其他部分也全換了,下面這張是更換前

更換後。大部分是SANYO low-ESR電容,少數是NCC KZH,最大那兩顆是12V rail的Panasonic 4700uf/16V X-Pro。因為腳位規格特殊我只找到這兩顆,後來查一下規格書才知道I-rac只有1.5A,應該是不夠的,改天再換成其他電容了。

最後完工測一下5VSB,恢復到4.68V(照規格也是不及格,應該要4.75V以上),電腦也可以正常開機、休眠、甦醒了!

网友:
好多神兵利器!!
還不錯,輸出包覆熱縮套管

网友:
設備不錯~ 那台電子負載要上萬元吧.

5Vsb 空載5.08V 2.5A負載4.68V 含線損算進去應該差不多啦.
不然就把再並一顆回授電阻, 把電壓稍微抬高一點;
或從端點拉一條5Vsb 的 V-sense 回去...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測法有點瑕疵
電子負載看(量)到的是 進入電子負載端點的電壓
不是電供輸出線端點上的電壓
2.5A  不大不小   若是達到3~5A  會直接被批評

要考慮....'測試線'  以及接觸點上的電壓

四線法或是拿一電壓表另外量測輸出端點
或是引線夠粗 減輕'測試線'  以及接觸點上的電壓
--------------

另外  5VSB 一次側的主控芯片  通常有個VCC 不起眼的電容
如果是電解電容 順便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測法有點瑕疵
電子負載看(量)到的是 進入電子負載端點的電壓
不是電供輸出線端點上的電壓

多謝各位指正,我的確忘了將線損算進來。 壓降0.4V=2.5A*R,所以R=0.16歐姆。相當合理!
5VSB主控芯片VCC的確有顆10uf電容跟一顆ZD並聯,它雖然沒壞我也已經換掉了。

网友:
電容耐電壓不足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您是指1500uf/6.3V那兩顆吧? 這邊通常都會取輸出電壓的1.2X~1.5X,我很冒險的選擇6.3V(剛好約1.2X),因為這顆電容可以到8.2V surge,因此就賭賭看了

网友(2015-11-22):
完修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