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弟不成材又來發問了...SMD 鋁殼電容..及主機板高頻音

楼主(2015-09-02):
最近幾天把家裡庫存的2004製造的478主機板拿出來...插電看看...結果沒裝cpu 待機就會有吵死人的高頻音...裝cpu開機仍不會消失,但可以很正常的進BIOS
都11年了..感覺電容基本上活不了那麼久...?只好土法煉鋼...把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掃...掃了9成...再開機...吵死人的高頻音減小了相當多...剩下這三顆SMD鋁殼電容因為不知規格..
只好上來問各位痞酷大大。

圖上數字為
16G
4A3

共三行...不知有沒有先進知不知道規格呢?
個人是在猜是10uf 16v  不過4A3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或是16uf  10v...前面規格比較常見於電解電容...16uf 10v好像沒看過@@!

另請問:
1.SMD 鋁殼電容、電晶體、貼片電容...這些型號要哪邊查詢?型號千奇百怪....
2.主機板除了電容會發出高頻音外,還有其他可能嗎?
3.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電解電容代替嗎?..遇到貼片的都很感冒...ˊˋ
4.小貼片電容故障也會發出高頻音嗎?...聽其中一個聲音在南僑附近...不過那附近電解電容換掉了...只剩下貼片電容..有可能嗎?

除了鋁殼電容處...另外發出高頻音的是紅圈處

紅圈處近照

到此就不知要如何下手了@@"...有前輩可指點一、二嗎~~?

网友:
那顆好像是 智寶 TEAPO 的 GV Series
10uF 16V 第三行是 Date Code
http://www.teapo.com/WebSiteFile ... _Data/GV%20SPEC.pdf

完整目錄
http://www.teapo.com/WebSiteFile/Download/Catalog.pdf

网友:
1.電容 =10uf /16V -->可用一般電解電容 10uf/25V去替換

2.聲音發出處能否聽出位於哪邊呢? PC喇叭聲音正常嗎? 音效輸出聲音正常嗎?

3.基本上電容全換是對的,但是要換"相同規格"uf,不要任意替換不同uf電容

网友:
發出噪音的地方可以透過小水管靠近耳朵去聽,就可以縮小範圍~~

SMD的鋁殼電容可以用普通電解電容代用...耐壓值如上述的只能相同或者大一階,
容量最好一樣否則只能大一點點,偶合電路用的容量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