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高距離放大鏡(M43+接寫+平板)

楼主(2015-09-02):
受學姐的啟示,來組裝看看

配備
1.GM1
2.Kenko 10mm + 16mm 接寫環
3.35-100mm
4.IPCAM的底座,可以有一軸轉動至90度垂直,攻個2分牙
5.輕型腳架 velbon cube,應該再加重物的,不然很容易花生悲劇
6.有wifi的平板,裝Panasonic Image App

放大倍率沒算過
這組最大放大倍率在35mm端,但最好對焦的是在50~70mm
70mm以上對焦距離較長,但放大倍率較小
以維修來說,我覺得堪用

加上10吋的平板,還算順手

目前還沒解決的問題是光線和工作台,從照片中可以看出來,我還在地上作業XD

网友:
這還得接個有配重的支架比較好操作。

网友A:
現在有很多淘汰的手機,

攝像頭都有300~800萬像素,

前鏡頭還有1000萬以上的,

拆手機鏡頭可以改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有很多淘汰的手機,

攝像頭都有300~800萬像素,

理論上可以

但實際上鏡頭沒有現成的可用
稍微有點長的焦段的鏡頭,那個最短對焦距離都不夠近,所以放大倍率不夠大,沒辦法看的很清楚
若可以弄一顆老鏡長焦微距鏡(百微之類的),那應該可以的!只要再把法蘭距搞定
其實就是弄一些微距雲台,慢慢喬到清楚,就可以囉~

网友B:
手滑,70mm端有Marco功能,0.7X。
後來我瞭解了,它的微距原理,跟接寫環差不多。
百微才是真正的微距鏡。

微距拍攝的景深,通常都很淺。

1:1

1:1

再深入研究,我發現實在是個錢坑。
照明方面,最好買個環形閃光燈或環形LED燈。
三腳架,饅頭牌有支中柱可以橫置的不錯。
百微出了二代。
我的機身還停留在APS-C。
還是先用這支玩玩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滑,70mm端有Marco功能,0.7X。
後來我瞭解了,它的微距原理,跟接寫環差不多。
百微才是真正的微距鏡。

這兩張都沒有手機照相的強烈反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兩張都沒有手機照相的強烈反光.

後面兩張的光源,檯燈+小米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後面兩張的光源,檯燈+小米LED。

雷大的打光技術是很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大的打光技術是很讚的

晚安大嘴真甜,有空到台南,我請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滑,70mm端有Marco功能,0.7X。
後來我瞭解了,它的微距原理,跟接寫環差不多。
百微才是真正的微距鏡。

我還蠻想入手 sigma 70-300→拍生態
這管二手的3k
微距可以200-300(可能有記錯)
但可以暴力or溫柔破解全焦段微距

缺點是,那個微距還蠻遠的,70mm端也要 0.95m 的對焦距焦,好像沒微到很多

感光元件大,景深較淺,還是小感光元件好
甚至想入手 pentax Q 來微距

但這打光還是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