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26KA3 多媒體液晶顯示器 無5V待機

楼主(2015-09-03):
型號

型號

照片2

照片2

該重何處著手

网友:
先把電源板所有接頭拔掉,接上ac電源測量有無5vb,若有則主板吃電壓,檢查主板;若無則電源板本身有問題,再從測量處回追相關零件

网友:
通常沒有待機電源,都是電源板上最小顆的變壓器沒工作導致,花心思在上面吧,應該可以看出或量出一些端倪!祝早日完修!

网友:
可以告知以下資訊嗎 ?

网友:
沒有 5V 應該先爬文~而不是直接上來問吧~看你給的資料就覺得你一點都沒用心~!

我每次發文提問都會先找文~查線路~真的搞不了才上來問問~也會把量測的資料和

相關數據及時IC 等寫上來~至少電源板型號也要講下唄~!要不根本沒有人看的懂~!

PS: 沒有 5V 幾乎都是電源出問題~懶的查就先把所有電容全換掉或許就解決了~!

最近一塊板子~查了半天~最後出在EA1532 這IC 量其電壓過低~順著電路查~

竟然是正面的一顆小電容外觀正常~但拔下來測電容值卻剩PF 就是小的可憐~

換掉就可以開機了!!

楼主:
腳位圖2

腳位圖2
不好意思,第一次發文也不知該如何PO也不太熟PO程序會改進電容也全部換過 pwm 4803 各腳位量測都0.7v左右

補充內容 (2015-9-4 09:11 PM):
N501 是A6159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發文也不知該如何PO也不太熟PO程序會改進電容也全部換過 pwm 4803 各腳位量測都0.7v左右

4803不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