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轉RJ45接頭的失敗狂想

楼主(2015-09-03):
早在2011年,就有twm版友發表過這篇

DIY實踐網路線傳送VGA影像(VGA轉RJ-45)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64-1-1.html

一直都很懶得網購買來試,直到最近,在大山電子發現,這東西有在賣了,當然,就買了兩個回家測試.

首先是嘗試最基本的接法

PC主機 --VGA轉RJ45接頭--網路線(3米)--VGA轉RJ45接頭--螢幕   (有畫面)
畫質也很不錯

再來當然要嘗試長一點的網路線,找了一條應該有5米的
PC主機 --VGA轉RJ45接頭--網路線(5米)--VGA轉RJ45接頭--螢幕   (有畫面,但是缺色)

難道訊號衰減如此得快?  後來想想,是因為這條網路線可能第8腳是沒通的,因為壓接鉗的關係
這隻壓接鉗壓接的網路接頭,第8腳常常不良,但是CAT5網路下,只使用1,2,3,6,所以是能用的.

試完以上的基本用法,當然就要實現當初的狂想了啊

狂想1  超遠距離連接,這樣就能把電腦畫面傳送到很遠,或是不同樓層

狂想2  透過HUB實現1轉N個畫面

首先要實作透過HUB來做連接,所以接法變成

PC主機 --VGA轉RJ45接頭--網路線--HUB--網路線--VGA轉RJ45接頭--螢幕    (X)

一開始要接的時候,我還蠻怕VGA訊號會造成廣播風暴,搞掛整個網路,結果接上發現,HUB燈號靜悄悄
預想的廣播風暴沒發生,甚至,該網路PORT的連接燈號也沒亮

果然透過HUB是行不通的,後來想想,就算PORT連接被承認,封包也可能會被DROP吧.因為根本不是有效網路封包

透過HUB實現超遠距傳送失敗,後來,又把腦筋動到電力線網路上面

電力線網路是把網路訊號,透過家裡電力線路傳送,在另一端又把訊號轉回網路訊號,到底,能不能達到無腦傳送的實現呢?

接法如下

PC主機 --VGA轉RJ45接頭--網路線--電力線--插座--牆壁電線--插座--電力線--網路線--VGA轉RJ45接頭--螢幕  (X)

結果也是悲劇的,失敗了

電力線網路本身還是有偵測連接的是不是正常網路接孔(LINK燈不亮)

總結:

該篇TWM版友有提到,他的接法是
網路線4P(8芯)接不了15PIN
那最可行的接法就這樣
1 RED VIDEO
2 GREEN VIDEO
3 BLUE VIDEO

6 RED RETURN
7 GREEN RETURN
8 BLUE RETURN

13 HORIZONTAL SYNC
14 VERTICAL SYNC

1-6   網路線 橙一對
2-7   網路線 綠一對
3-8   網路線 藍一對
13-14 網路線 棕一對

我不曉得賣的接頭接法如何,網路8PIN的訊號 1-2是一對,3-6是一對

如此看來,HUB乃至於電力線網路,不承認連接到網路接頭的原因或許是因為1-2,3-6不成對的緣故

但是,就算改接法,讓其認為遠方裝置是網路設備,是否訊號就能傳送呢?  大概問題也很大

所以結果就是,這接法中間傳送媒介,還是只能同一條網路線才可行

网友:
不是接頭一樣就代表傳輸協定也一樣........

VGA 轉 RJ-45 只是借用接頭與網路線硬體,其間並無傳輸協定轉換,所以接到網路設備上不能用是很正常的。

网友:
這個就是語言差異n_013|

一個是數位一個類比    要相通一定要轉換    你想要的功能   可以實現   而且還可以有更多

楼主:
我是有在大醫院的走廊螢幕看到後方有VGA轉網路訊號的東西
但是要價不斐,要好幾千元.

集線器那個本來就沒抱啥希望,畢竟訊號源差那麼多

只是,我本來還蠻期待電力線網路的啊

网友:
我常想....很多問題,
先有規格,後有方案...

先說明一下你要做什麼?
  例:平常在電腦上使用,看電影則希望能在(客廳)電視上看,或投影之類的...
  這中間距離約10公尺(非直線距離---含走線距離...)
PC --- (VGA) --- 19吋 LCD monitor(平時)
PC --- (VGA) --- (客廳)電視42吋 (看電影)

根據 酷友 twm 大大 發表"DIY實踐網路線傳送VGA影像(VGA轉RJ-45)"
在一定的條件下,完成 十米 傳輸
1. 線材:CAT 5E 100MHZ
2. 解析度: 在1360X768效果算不錯
3. 距離: 10米網路線焊接完測試
4. 其他: 直接焊線(沒有轉接),亦無放大...
如果你的測試條件較差,所得結果亦有所不同...

如果你只是想傳輸更遠的距離....
你要先想好(需求)是多遠,不是愈遠愈好...
(除非你沒有經費限制問題)...

這問題有點像...
如果你只是要去路口便利商店/雜貨店(兩三百公尺左右)...
1. 走路(靠人力)就可以到(直接VGA信號)
2. 騎腳踏車(靠人力)也OK(VGA信號放大)

如果距離拉長,要去三五公里遠的量販店...
1. 還是有身體強健的人可以走到,但一定都會口渴/疲累問題...
  體弱者需休息,再弱者暈倒,送醫...等等
  單純 VGA信號 直接傳輸,條件不同,結果不同
2. 騎腳踏車,都還不是太大問題...
  VGA信號 放大後傳輸,仍可勝任...

....

如果距離再拉長,要去兩三百公里...
可能就要改變交通工具,如汽車,長途客運,火車,飛機...等等(不再單純靠人力)
VGA信號 經轉變(取樣數位化)後,再由其他載體(網路封包)傳送...

所以解決方案:
是用走的,腳踏車,機車,汽車,長途客運,火車,飛機...等等
所以 可達到的地方,不是愈遠愈好,而是剛你達成你要的
(可再加一點未來擴充幅度),然後可接受的代價範圍
(功能,技術與價格平衡考量...)

你的長距離方案有:
1. 直接VGA(焊線)連接 ---注意線材與解析度
2. VGA信號放大
  http://mall.pchome.com.tw/prod/CAAQ10-A62326003
  BENEVO 單埠VGA影音延伸接收器(300M, Cat5e STP) BVAE301R
  提供連結,單純說明,該方案可行,且早有商業產品在販售
  有方案,又不想自已DIY者,可以多找幾家產品來比較選購
3. VGA信號 轉 網路封包
  只要網路能連通傳輸速率夠,都可以到.
  以前公司有實驗過,在公司內(傳輸速率夠),畫面反應半秒內
  連到大陸分公司 (台灣--中華電信---xxx---yyy---zzz ---大陸分公司)...
  畫面反應就時快時慢(好幾秒),... 實務應用上效果不好...

每個方案,各有其配合條件(距離長短,價格高低,....)
就看你的需求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