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四碼電容值如何讀

楼主(2015-09-03):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想請教一下  照片中的電容有四碼  請問要如何讀出電容值
一個為CX5 1324
另一個為CB4 1443
小弟有搜尋過但是只有找到三碼電容值判讀

网友:
找不到資料,可先用電容錶測試來反推.

楼主:
在想說 可以不解焊的情況下解讀
不行的話  就只有動手了

网友:
建議檢查一下 印字背面是否還有其他資訊

如同 C19

网友:
跑周邊就知道了 不確定的話  那就貼上來讓大家跑  會更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