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數十年的老房子,門的框脫落,可以修理嗎?

楼主(2015-09-03):
門已經歪一邊,關不起來了。

网友:
門框還是門?
門的話,把它喬正就好了!

网友:
看起來是 門的外框 脫開...
這個從外型推敲應該是塑鋼門, 把整個門拆下後, 在門板邊邊上塗膠, 再把門的外框喬回黏合就可.
黏合時可以在門上有肉的地方釘釘子輔助固定.

网友:
這很簡單,你是塑膠門的邊條脫落,你將整個門拆下來

將邊條推到定位看看是否能密合,如果OK,用"膠"把它黏起來即可

"膠"種類很多看你選哪種多OK,重點是黏的時候要把門的邊條用夾具or其他tools壓緊密合,這樣粘完才會OK

网友:
這應該是塑膠門板,可以用塑膠油將它脫落的地方黏起來(兩邊).

网友:
也可去買L型的角鐵,用螺絲來喬正!

网友:
只要裡面骨架沒爛就可以修。

网友:
不用這麼麻煩.
將門脫落的外框擠回去,然後兩側上三秒膠就好.

网友(2015-10-07):
把他推回原位,釘子釘一釘一定可以,因為框架本身很薄,一定可以釘得過
但木板沒有腐蝕的狀態下

网友:
回應一下大家呀  別這樣冷漠樓上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