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59s雙排公版 無法啟動

楼主(2015-09-03):
請教各位高手,
雙排版本的v59s,需要接上5vsb,power-on,5v,12v,gnd 以上條件都滿足了
但是按鍵版的燈號只亮待機燈(橘燈),插usb孔,usb有5v(隨身碟指示燈有閃一下代表有5v) 所有電壓都有出來5v.12v.24v(5vsb與power-on的兩孔電壓有點差距)
沒有進入燒錄程序
按鍵版只接上led(橘、綠),gnd,排除按鍵版的問題(按鍵版上的電阻以及其他東西通通都除掉了)
不接按鍵版,直接送電開機的話也無法讀usb做更新(從usb隨身碟的led知道沒有被讀取)
電源版是聲寶機種32v22..(runtp1054),在59s公版上若不接(5vsb,power-on),直接拔除這兩條,從外部強制啟動電源板(5vsb與power-on對接),其餘5v.12v都送進去公版,燈號會呈現綠燈...電源版的各路電壓(5.12.24)都正常,
我想這是否是電源版設計不同的問題呢?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bum&picid=10153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bum&picid=10152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bum&picid=10151

网友:
電流不足.

网友A:
想太多..公板買來時預設 1366x768
一般 如在低姐同解析 如圖像不對只需遙控
進公廠模式調整一下 既可
在燒1366x768 不會動的
粉間單判別 找高解析程序燒
可燒 就代表無問題  燒好後再 燒你要的

燒好不代表影像一定正常  有的還須進入調整

寫一堆看不懂要問的點   不能燒  和電源有啥牽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太多..公板買來時預設 1366x768
一般 如在低姐同解析 如圖像不對只需遙控
進公廠模式調整一下 既可

你好,因為所有電壓都有出來,但是公板卻是待機燈號橘燈無反應,目前的狀態是無法燒進去,您認為這是哪裡出問題呢?
會提問是因為..如果是待機狀態因該只有5VSB有電壓,其他電壓因該都要關掉了?但是全部的電壓都量的到,
所以才會懷疑是否電源版的關係

网友:
先不管燒錄  你電源接對了嗎
先找電源5vs  你先前電源板以強制 先復原
與公板各部電壓接好 看是否可正常 開關機
沒燒錄程式遙控是無作用的
因為廠商要應付很多買家  遙控部一定可以

_先找按鍵接點觸發

网友B:
這片電源版改公版只能短接用12V,不能用觸發的方式,如果你弄得起來告訴我怎麼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源版改公版只能短接用12V,不能用觸發的方式,如果你弄得起來告訴我怎麼用 ...

說的對  但是應該給他 正確架構
文中自己亂改 不懂..給他如何做 又還是踢鐵板
前一個月收到客人送修
一拆開看  傻眼 兩塊電源板
背光也改看到暈倒
五燈大有照 部想說出
客人說在台中修過一次
手法無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源版改公版只能短接用12V,不能用觸發的方式,如果你弄得起來告訴我怎麼用 ...

還是可以用觸發方式
用心就可以
只要用萬用洞洞板
改一下電路  沒幾個零件 就完成

网友C:
檢查一下TCON~5V.12V的供電是否調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源版改公版只能短接用12V,不能用觸發的方式,如果你弄得起來告訴我怎麼用 ...

你好,先前同樣同型的電源板就是用單排的V59,讓電源版的PS-ON跟5VSB短接..電源版會一直運作,我才想試試看新版的帶有5VSTB控制的,所以才用雙排的V59S,沒想到一下就踢鐵板了,V59只供給12V就能單獨燒錄USB程序了
這片59S全部電壓都有供給,反而不動卡在橘燈,我也思考過很久,如果說公版的設計是上電以後就會更新,那只要一開始接入110V的電源後,電源板開始作用,公版收到了+5VSB的電壓,就開始做拉高電位把PS-ON開啟,所有的電壓(5V.12V.24V)都送到公版,然後公板開始讀取5V的USB是否有新資料,如果沒有就恢復到待機小電流狀態
但是用這塊59S公板接上去1054電源版,+5VSB會降到4.9V,另外的PS-ON提高電位到4V左右,讓電源板開啟主要的各路輸出.公板還是沒動靜,橘燈
所有的各路電壓就一直輸出不會關閉,公板的59主要晶片有溫度,所以覺得很納悶,完全不會自動讀USB(也不是更新過程中亂斷電導致EEPROM程序亂掉無法更新那種狀態) 只接顯示燈號,以及一顆按鍵,按鍵的電壓是有3點多伏特,經由開關與GND接觸後會讓按鈕作用,也是無效,一樣橘燈~真是大考驗
經由公板控制1054電源版以後,反而像是當機一樣卡住,線檢查好幾遍也量過都沒接錯~
所以才會把+5VSB與PS-ON挑出來短路強制啟動看看(送到公板5V.12V),公板竟然變綠燈,阿咧~真是神奇~不過按了按鍵一樣沒用
我的想法也是比較偏舊型電源版控制上跟公版的匹配可能有哪裡有關鍵?
查了一下資料 大多都是5VSB-->PS-ON提高電位使得電源版運作
我再研究看看...不行的話也只能改為原本的作法用單板V59可以使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的對  但是應該給他 正確架構
文中自己亂改 不懂..給他如何做 又還是踢鐵板
前一個月收到客人送修

恩...想起以前螢幕送給人家修,燈管線頭的地方竟然用熱熔膠封住...沒多久就掛了...夭壽阿怎麼用熱熔膠都黑掉了...線頭跟金屬殼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一下TCON~5V.12V的供電是否調正確

你好,未接到LVDS排線,單獨的量測公板上的電壓,跳帽為5V正確,對面板輸出沒有電壓0V,保持橘燈

楼主:
已改用舊版的v59比較省事,謝謝回答的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先前同樣同型的電源板就是用單排的V59,讓電源版的PS-ON跟5VSB短接..電源版會一直運作,我才想試試看 ...

這是這片電源版的問題啦。觸發方式和公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