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mini usb有六條線

楼主(2015-09-03):
因為要裝行車紀錄器跑線的緣故,需要轉90度的mini usb頭.
翻出了以前手機的免持聽筒的套件.
拆開後發現連接mini usb的線有六條.
綠白紅各一,黑色現有三條.

因為行車紀錄器只是單純送電的功能,gooogle後發現只要將d+.d-短路即可.
可是這有六條線,我應該怎麼接呢?
謝謝!!

网友:
如果線沒有亂亂上色...

綠 D+
白 D-
紅 5V
黑 GND (有一條應該是屏避網做出來的接地, 有一條是USB的接頭上金屬的接地, 另一條應該就是USB的接地了.)

樓主可以用電錶量看看三條黑的在板子上會不會相互導通, 如果都通, 就全搓在一起接就行.
如果擔心, 就把線由板子上拆下, 用電表量量, 大概就可以分出三條黑線各接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