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頂式電燈如何並排增加亮度?

楼主(2015-09-04):
因為雙管T5 28W覺得不夠亮,想買四管的,露天拍賣找到價格是雙管的5倍

非常貴,所以想說是不是可以買兩個雙管的(如照片)並聯起來

要維持原來110V電壓應該並聯還是串聯?

兩個電燈要鎖上天花板遇到一個問題,天花板只預留兩個孔位

所以還要找連結器先把燈座都鎖在連結器,連結器在鎖上天花板

有連結器這種產品嗎?

网友A:
好像有單管串接或並接的,價格要查一下才知道。

网友B:
在天花板再鑽另一組用的固定孔如何?

网友C:
阿~不就是要增加一座 燈座 而已嗎?
線接過去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天花板再鑽另一組用的固定孔如何?

這步行不通,屋子是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單管串接或並接的,價格要查一下才知道。

請問你說的是層板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不就是要增加一座 燈座 而已嗎?
線接過去就OK了啊!

線直接接會不會雙管 吸頂 鏡t5 28w 雙管 吸頂 鏡面面電壓被分一半?點不亮?

网友:
亮度集中加在作業區就好

天花板做照明用

网友C:
我說的是110V的市電喔!!!
屋子是租的
這簡單你先找鐵片將2個燈座連接起來~鐵片中間要預留原本燈座的孔位
這樣你就可以不用在天花板再鑽孔了~
這樣說不知道你懂不懂

网友:
你要裝4個或6個並聯都沒問題啊
用厚一點的木板或木條鎖好,再鎖上天花板的預留孔就好了
110V電壓應該並聯,好像沒看過110V串聯的(那不就變55V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說的是110V的市電喔!!!
屋子是租的
這簡單你先找鐵片將2個燈座連接起來~鐵片中間要預留原本燈座的孔位

我一開始也是想用這方法,不過如可以買現成的就不用自己做。

网友:
>>兩個電燈要鎖上天花板遇到一個問題,天花板只預留兩個孔位
>>所以還要找連結器先把燈座都鎖在連結器,連結器在鎖上天花板

多拍幾張圖吧...你所謂的 連結器?

楼主:
我找了好幾天,找不到相似的連接器,只好用鋁板自己做了

网友:
找塊兩倍日光燈底座大小的木板先鎖上去,
再鎖上兩隻x2燈管座,
結案.

网友:
您可以買層板燈下去串喔

借網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