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請問一下3G、4G行動上網的問題

楼主(2015-09-04):
大家好。。。。

我對行動裝置沒有太多研究,時間不太多,所以有事就來請教大家的經驗。

像不是吃到飽的3G、4G,如何限制流量??

也就是「不要自動亂更新要怎麼設?指全機設定」、「如果流量一到就自動阻斷3G、4G的連線?」

謝謝回答!

网友:
1. play 商店->設定->自動更新應用程式 選擇如下:(也可選擇不要自動更新)

2. 設定->關於->軟體更新 選擇只透過 WIFI 更新:

3. 設定->更多->使用量 可以設定每月限制流量:

我每月可以使用 1.5GB,所以限制在1.5GB就斷線,1.3GB時警告,但使用2年多以來......每月流量很少超過 100MB!

网友A:
我目前是
cht 如意卡,240元序號有6個月效期
計量型上網方式
100元100MB 2個月效期
180元1000MB 2個月效期

時間到未使用完的會消失,網路效期以最後一次申租時間起+2個月

假設我門號9/10號到期,9/4我申租了100元的網路,門號效期和網路效期都變11/3
諸如此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是
cht 如意卡,240元序號有6個月效期
計量型上網方式

比較過 如意卡 似乎不錯~ 但好像是要有中華的簽約門號去儲值較划算
覺得行動上網用量少的話,用限量的,就是用完就不能再用的那種。有些是超額還能用的,超額流量像被搶錢般大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