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關於鋰電池的使用問題

楼主(2015-09-05):
現在的行動裝置很多,所以帶鋰電的東西也到處都是。
當然,行動裝置的鋰電壽命是越長越好。

1.
根據我自己的想法,以前筆電用110V的時候都是把鋰電拆掉,以免不用時也充電。所以這個筆電的鋰電在六、七年後還能用1.5~2小時(因為常用110V,少用鋰電),而新品也才3.5小時。看過很多鋰電不拿掉的大多都沒能這麼多年以後還能用。

2.
我媽很怕手機電池沒電,所以就常把鋰電充飽,因為看到電池格數掉一半以下就會恐慌n_095|。因為這權使用,結果新的電池用了三、四個月就蓄不了電,還肚子大了起來,把面板都撐彎了一點。可見得這種用法不對。後來我媽就不敢把電池充太飽了。

3.
關於鋰電充電的問題,就是用小一點的電流邊用邊充,這樣是好是壞??像用2A的變壓器很快就充飽了,但這樣不是變成常在用電池,電池壽命不是會變短嗎??要是常用手機的人,用慢充的方式邊充邊用,這樣對電池會不會比較好?

4.
如果沒用鋰電時也在操鋰電,這樣不是對鋰電不好。畢竟行動裝置的鋰電不能像筆電一樣拆下來放在旁邊。而如果鋰電壞了又有可能肚子會大起來,搞不好還會把面板撐開,直接幫你進行了換鋰電的第一道工序。

要如何才能正確使用行動裝置的鋰電呢?迷感?

网友A:
肚子大了是好消息,要生小鋰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肚子大了是好消息,要生小鋰電了.......................

把面板撐開就是生出來了,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面板撐開就是生出來了,對吧!!!

面板撐開就不只生小鋰電,連嫁妝都來了。

网友:
其實鋰電使用就只是單純的充放電而已。鋰電使用不長久,就是充放電不適當造成的,過充或過放就會傷鋰電。有人實測過,每次使用都把鋰電放電到完後再充到滿,跟放到一半後就充回到滿,電池的衰退速度其實不會差太多。當然每次用到完再充到滿會好一些沒錯。

鋰電用不久,嚴格來說,其實就是設備的充放電控制做的不夠好啦。電池充電太快,衰退也會快。電池溫度高時充電,也是會讓電池衰退變快。過充或過放都會造成電池硬傷。然後就是大肚子。

"充電中還在持續使用",充電電路會比較難精確控制好充電,電池容易過充。而且使用中電池溫度也會比較高,電池衰退也會變快。所以說,可能的話,充電時就讓它"專心"充電。這樣才比較沒問題。

网友:
唉。東西買了,就是要用。不要擔心害怕。
關於板大的第一點,筆電買了,AC電源接了,害怕電池老化不插電池。
哪天電腦斷電,硬碟資料毀損,要救這些資料不會是一顆鋰電池能搞定的。

至於鋰電池過充,如果使用原廠的充電器應該沒這問題吧。至少保護電路,防過充電路,該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