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轉帖】更換Iphone6的電池

楼主(2015-09-05):
【轉帖】更換Iphone6的電池
因為有人曾經更換過【Iphone6】的電池~失敗過!! 所以咱就轉帖一下!!
大家只要 知道基本上【Iphone6】的電池~是不可能更換的!!因為它設計上就是如此~而且電池又被黏死!!
所以大約使用6~8年!! Iphone6可能就要宣告不能使用了!!
如果有人 曾經更換過【 Iphone6】成功的話~ 也可在【回復】裡面說明!!
這樣可以算出成功率~ 與知道到哪裡買【品質較好的】【 Iphone6】電池!!  ^-^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7.htm&sandbox=1
http://news.mydrivers.com/1/363/363417.htm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4.htm&sandbox=1
http://www.ithome.com/html/iphone/121114.htm

壹塊得到正確維護的iPhone電池在經過500次完整的充放電循環後仍能保留原始容量的80%。”
這意味著,在經過500次充放電循環之後——妳的iPhone 6電池容量就會減少整整20%。這豈不是很不爽?去蘋果售後換電池,竟然要500塊,小貴啊。
於是,網友們上傳了壹個自己更換iPhone 6電池的組圖,學習之後妳就可以對蘋果售後說:哼,壹百塊錢都不給妳。
詳細步驟:
第1步:獲取下列工具和零件——iPhone 6電池和iPhone維修工具包。需要購買壹塊新電池,壹個專用螺絲刀,壹個撬片,和壹個屏幕吸盤。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2步:找到手機充電接口兩側的兩顆五角形螺絲。打開iPhone 6妳只需要擰開這兩顆螺絲。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3步:關掉手機電源,使用工具包裏的五角形螺絲刀擰下螺絲。螺絲刀的頭部很小,但它跟 iPhone 6底部的小螺絲是匹配的。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4步:使用吸盤在主頁鍵(Home)上方拉出屏幕。把吸盤固定在主頁鍵的正上方,另壹只手握住機身,然後往外拉。妳只需要在屏幕和機身之間撬開足以塞進壹個塑料片的空間。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5步:使用撬片撬出屏幕。從主頁鍵開始繞著屏幕壹點壹點向上撬。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6步:把屏幕部分立起呈90度,但不要超過這個角度。屏幕頂部仍然跟機身連接在壹起,所以不要用力拉扯。如圖所示,妳最多可以把屏幕立起呈90度。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7步:找到並擰下固定屏幕連線的螺絲。在移除電池的時候取下屏幕是壹個好主意,因為電池是用膠水固定的,要移除它可能很費事。擰下保護蓋上的螺絲,然後把保護蓋也取下來。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8步:拆開屏幕的連接器。屏幕和機身之間的連接器有好幾個,妳可以用小撥子或薄指甲銼把它們從端口中挑出來。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9步:取下電池連接器保護蓋。電池連接器保護蓋由兩個螺絲固定,把它們擰下來,然後把金屬保護蓋也取走。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0步:拆開電池連接器。電池跟電路板之間的連接器只有壹個,妳可以用小撥子或薄指甲銼把它挑開。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1步:用電吹風加熱後蓋,把膠水吹軟。iPhone 6使用了大量膠水來固定電池,它們需要軟化才能把電池取下來。妳可以用電吹風加熱手機後蓋,達到軟化膠水的目的。不要使用溫度比這更高的加熱工具,要以加熱時仍能舒服將把手機拿在手中為度。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2步:使用信用卡或塑料撥片慢慢撬開電池。妳可以使用銀行卡、薄撥片或矬子在底部壹點壹點撬開電池。避開頂部靠近屏幕連接器的部分,因為下面還藏著連接器。另外,不要拿手機零部件當撬電池的支點。盡量讓膠水附著在機殼之上,這樣妳在之後還能將其重新利用起來。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3步:連上新電池,並折下連接器。如果沒剩下太多膠水,那可以使用超薄雙面膠來固定新電池。連接器只需要用壹點點力就能回到槽位,但對齊位置可能有點繁瑣,需要妳花些時間。原來的電池連接器是折疊下來的,所以現在也是壹樣。如圖所示,妳可以用小撥子或薄金屬銼把它壓下去。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4步:重新連上屏幕連接器,重新安裝電池和屏幕連接器的金屬保護蓋。按照跟剛才相反的順序連上屏幕連接器,首先從機身頂部的連接器開始,然後重新安裝金屬保護蓋。
iPhone 6能換電池?
第15步:合上機殼,安裝螺絲。
iPhone 6能換電池?
當然,我們還是要告誡網友不要輕易自行更換iPhone 6的電池~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即使要自行更換,也要注意電池的質量。

過保後所有iPhone更换电池统一價格格为79美元

【其他資料】

iphone 6 plus的拆解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html&sandbox=1
http://www.kgfanr.com/articles/5466.html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html&sandbox=1

這里有將【整篇簡體字】轉換成【繁體字】的在線網站!! 大家可以多利用!!
http://www.aies.cn/
http://xh.5156edu.com/jtof.php

网友:
LZ 你發的文章幾乎全部多是轉載,以這篇來說從文字語法習慣就是China,說真的看得很累!
且貼圖中的文字主要是訴求"user"不要自己更換,要換電池找商家更換才OK

回歸主題 iphon6 電池不能換? Sure? 不要鬧了,當然是可以換得!
只是難度較高且須一些特殊工具,一般人想要換基本上算較困難

=============================
其實現在網路上很多,多是宣傳或廣告誤導,就以此主題iphone6來探討,基本上你要將電池用到掛或是蓄電力很差的時候,基本上多算3年之後的事

而喜愛蘋果iphone的人,大部分多很少把電池用到~"掛"~幾乎多是在電池還沒掛的狀況下就早已換新機,舊機拿渠手機行或其他管道賣掉.

而已現在來說,當你的手機或平板~只要是大廠的原廠電池,正常使用狀況下,基本上電池的壽命其實遠超過你的假想時間,造成充電不良 or 電池異常~~~"常常不是電池本身的問題"~~~~而是基板or電池接頭氧化導致

電池常常變成誤判的代罪羔羊

底下是iphone6 電池更換,自己看影片來衡量自己夠不夠力更換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lEGhgWLoE

***電池用3M無痕掛勾方式的雙面膠貼法,不知道訣竅你當然拔不起來電池

网友:
感謝上面兩位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