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36HL 上電無反應、無法開機、無 5V 待機電壓

楼主(2015-09-05):
大家好,這台電腦室朋友拿來給我維修。
問題:「插上電按開關完全無反應」

因為螢幕沒有拿來,我先開始測量。
1.保險絲沒有斷
2.沒有明顯電容凸起或是燒黑跡象
3.上電測量沒有 5V 電壓
4.MOS 正常

      我想說應該是高壓的部分故障,測量 LD7575 VCC 發現電壓只有 0.7 DC,周邊的零件測了都正常,索性把 PWM IC LD7575 與 光偶 EL817 做更換,發現仍沒有改善,PWM IC VCC 還是 0.7 V,看了下 Datasheet 發現 VCC 電壓好像是從變壓器過來的,但我的程度只有到這裡,也不知道 EL817 與 VCC 是不是有關連,以下是圖片說明,請大家賜教,謝謝。

LD7575 Datasheet 連結:http://www.leadtrend.com.tw/pdf/LD7575-DS-04b.pdf

AC 大電容容值。正常 450V / 100uF,測量為 89.7 uF。

電源正面一覽
MOS 型號為:NIKOS P0765ATF

電源背面一覽

EL817 光藕,型號:EL817。

上電 AC 電壓。實測:112.3 AC。

測量橋式濾波整流電壓。實測:153.7 DC。

測量 PWM IC 型號:LD7575 Vcc 電壓:0.712 V

PWM IC 周圍一覽

整體來說這張電源板有些地方受潮,但不置於斷線。

  我在想說給 PWM 的 Vcc 是從變壓器繞出來,那為什麼只有 0.7 V?難不成是 D2 的問題?但我用數位電表二極體檔位測量都有 0.1~0.4 左右的數值,況且變壓器應該沒有這麼容易故障(線徑較粗),還是說這款電源板沒有 5V 待機電壓,要按下開關才有?小弟不才,請大家指導,謝謝。

网友A:
你好,電容有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電容有換過嗎?

您好~謝謝冬瓜大回覆。小電容我都沒有換(外表還蠻新的),也沒有檢測。
只有大電容拿起來檢測而已,目前知道大電容容值才 89 uF,但是這樣會影響開關電源 IC 供電嗎?

网友B:
D807, C807, R807 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07, C807, R807 檢查看看

您好,謝謝 Lazy 大回覆。
我會去檢查 D807, C807, R807,結果再向您告知,謝謝。

网友:
加油,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下午修好了~我把結果重新 PO 在問題解決區好了。

网友:
恭喜啊,能修好不容易,同時也相當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