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可熔電阻?

楼主(2015-09-05):
在液晶電源版上,是否可用一般型的電阻 0.2歐姆1w 代用

网友A:
若是確定是可熔型(Fuse)電阻器,若換成一般的電阻將會有電阻的作用,使電路回復正常工作,但是卻失去Fuse的保護作用,若真的找不到的話,可以再串接一個小電流的保險絲,若是不知電流量,可以串接電流表下去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確定是可熔型(Fuse)電阻器,若換成一般的電阻將會有電阻的作用,使電路回復正常工作,但是卻失去Fuse的保 ...

不確定是(可熔型(Fuse)電阻器),是從國外網站看到 http://www.justanswer.com/tv-rep ... r-supply-board.html 有人寫是可熔電阻,從這電阻的形狀跟編號,看的出來幾A嗎?看機板是接在橋式整流器的後面,直接到變壓器的前面一次側

网友:
看起來像是防爆裂熔斷電阻.

圖片來源.

网友A:
用一個約1A的Fuse試看看,若有0.8A左右的也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約1A的Fuse試看看,若有0.8A左右的也許更好.

所以!要用0.22歐姆0.5w+保險絲 0.8a 串聯再一起?在露天或材料行,應該很難買到!
在這網站 http://synton.com.tw/product/showproduct.php?id=26 看出來是防爆式保險絲電阻 (RFB)
看DATA 沒用幾A的保險絲!這網站也有 http://www.abcomponent.com/c_cha11.htm
如果用一般型的電阻不加保險絲可以嗎? 還要用http://www.token.com.tw/big5/pdf ... le_resistor_frn.pdf
去計算很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要用0.22歐姆0.5w+保險絲 0.8a 串聯再一起?在露天或材料行,應該很難買到!
在這網站 http://synton.c ...

我昨晚有算Fuse的電流,算完要送出,網站又出狀況資料全不見,所以也就沒有再寫過程.
好像是這樣,I*I大約=0.953,I=0.908A,所以用1A算,但是怕一般Fuse在1A又燒不斷,所以才會說用0.8A左右的.

网友B:
熔斷型保險絲電阻  是靠超過額定瓦特數後熔斷     簡單計算  W = I*I   * R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 ... N-Fusible-Resistors

0.5W => 1.5 A *1.5A * 0.22 ohm =0.495 W

以下屬技術討論  不負責災難損失
一般保險絲 熔斷電流大約是標稱*2倍   ;  標稱 1A 保險絲  熔斷電流為2A
速熔慢熔 在於時間快慢

前人訴說之0.8A 來自於 1.5A / 2倍      電子材料行還是有的

不可選用碳膜電阻  0.22ohm  0.5w     可選用金屬氧化膜電阻  0.22ohm   0.5w少見  有額外保險絲時可選1W 甚至2W
一般碳膜電阻  往往會起火  除非瓦特數超過很多  在其來不及燃燒起來之前   搶先燒斷 中斷電路
(  日本法規 初期要求電路OPEN/SHORT   零件冒煙低於一根菸的量  別懷疑當初看到這段時 滿臉黑線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熔斷型保險絲電阻  是靠超過額定瓦特數後熔斷     簡單計算  W = I*I   * R

http://www.token.com.tw/big5 ...

若以電路  Inrush Current 方面來看
http://www.ttelectronicsresistor ... t-Protection_AN.pdf

很難會使用 0.22 這個電阻值

從安規考量 也不太合理 電阻融斷時間太難掌握 一般不會有人會直接取代傳統保險絲
感覺比較像 SWITCHING MOSFET接地的電流取樣電阻

t56uig大 若可以拍 實際POWER   全板正反面  零件安裝位置圖片就比較好推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以電路  Inrush Current 方面來看
http://www.ttelectronicsresistors.com/pdf/application_notes/Circ ...

補上圖片是 R922 先用1w 0.2歐姆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有算Fuse的電流,算完要送出,網站又出狀況資料全不見,所以也就沒有再寫過程.
好像是這樣,I*I大約=0. ...

請問!(I*I大約=0.953,I=0.908A,所以用1A算),如何算出來的?是像 SIMON1016 大說的(一般保險絲 熔斷電流大約是標稱*2倍   ;  標稱 1A 保險絲  熔斷電流為2A)的嗎?保險絲是用玻璃管嗎?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I*I大約=0.953,I=0.908A,所以用1A算),如何算出來的?是像 SIMON1016 大說的(一般保險絲 熔斷電流大 ...

算法相同,只是我是以你1樓的1W來算,Simon大是以0.5W來算,而他所說,熔斷電流大約是標稱*2倍,這個你要問他根據所在,一般我是以約額定電流多出約20%來算,本來想以0.75A Fuse來算,怕你找不到,
所以就說約0.8A的:
I=0.75A*(1+20%)=7.5*1.2=0.9A,
以0.8A來算,
I=0.8A*(1+20%)=0.8*1.2=0.96A,有多出一些沒有關係.

我們的Power工程師都要經過Fuse燒斷試驗,找出燒斷與不燒斷之間的值,再用合適的Fuse裝機,這樣可以確保非計算值,而且確定在某個值可以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相同,只是我是以你1樓的1W來算,Simon大是以0.5W來算,而他所說,熔斷電流大約是標稱*2倍,這個你要問他 ...

如果是以原廠 0.5w 的算法,會用幾a的保險絲!用0.2歐姆1w 代用 ,量0.2歐姆電阻前待機1.7ma ,開機18-25ma,
0.2歐姆電阻後待機1.7ma ,開機18-24.8ma
好像在露天跟材料行很難買到 防爆保險絲電阻器 (RFB)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以原廠 0.5w 的算法,會用幾a的保險絲!用0.2歐姆1w 代用 ,量0.2歐姆電阻前待機1.7ma ,開機18-25ma,

如果可以的話,把電路畫一畫,大家一起研究,尤其那個在國外的Simon,有事情給他做,比較不會花時間找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