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的555終於跟收音機有了親密關係.

楼主(2015-09-06):
CMOS的555終於跟收音機有了親密關係.

若你還覺得555只能做計時和方波,那就看看這一個來顛覆你的想像.

電路與成品照片來源.

以下是我重畫的電路,可能看起來會更清楚.

補充內容 (2015-9-7 05:51 AM):
重畫的修正電路放在7樓.

网友:
好像很好玩~~~

网友:
雖然555裡OP放大器是可理解
但對AM檢波方式實在蠻新奇

网友:
AM 收音機本來就是最簡單的電路,記得小學時第一個做的電路就是礦石收音機。

好了,不要那麼克難,可用的礦石也不好找,就介紹一個也是很簡單的收音機電路,還不用吃電!
只要線圈、可變電容、鍺二極體與晶體耳機就成了。
線圈與可變電容負責調協諧振,二極體做檢波,晶體耳機高阻抗不吃電就能聽到聲音。

動作原理:
只要將載波的高頻成分濾掉就是音頻成分了。

現在可能找不到助聽器用的晶體耳機可以加主動元件來放大聲音供低阻抗的耳機或喇吧使用。
用 CMOS IC 也是方法之一,而 555 是 PWM 工作的 D 類所以失真會比較大。

這類的簡單電路沒有射頻放大與 AGC 回路,只能收到附近的廣播電台。
以台北來說淡水河與新店溪旁都有電台,訊號都很強其射頻電壓甚至能達到好幾伏特以上。
這種電路準備夠長的接收電線(1/4波長)與接地線(金屬水管)都能夠良好接收。

楼主:
洩漏年齡了...

楼主:
我重畫電路圖時,都以555原來的一般接線方式在思考,沒有多去注意它的使用方式,在重看電路圖時,發現與它原來的接地有所不同,平常我們用pin 1是當接地腳,但是此電路卻是以類似正端接地的方式,但又不是,天線的一端接到VR10K連到+9V與555的pin 1,也就是天線的地與pin 1的地算是隔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