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18650行動電源板求助

楼主(2015-09-06):
各位好,我想diy一個移動電源,遇到一個問題,想請求協助,謝謝

如圖只要接上micro usb 正貨副其一電錶就測量不到電壓

而只要斷開其一則是不論正負A接點到D接點接測量的到5V

請問這樣是何原因,IC板應該沒壞吧?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1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1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2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2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3

移動電源diy 問題照片3

网友A:
短路了    你把焊點重焊一次   每個點都要分開   你那焊點都連錫了

電感也破了   也要換了

還有你可能焊到地了

网友:
檢查一下C2的SMD電容
那顆蠻容易壞的

网友B:
猛一看還真的看不懂再寫what?

如圖只要接上micro usb 正貨副其一電錶就測量不到電壓

(更正) 如圖只要接上micro usb 正 或 負級的其中一端,電錶就測量不到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你把焊點重焊一次   每個點都要分開   你那焊點都連錫了

電感也破了   也要換了

感謝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猛一看還真的看不懂再寫what?

如圖只要接上micro usb 正貨副其一電錶就測量不到電壓

拍謝你說了,我才發現打錯字,但找半天似乎無法編輯文章

网友:
直接買個外接盒(大廠牌)會不會安全又省事?

雖然自爆機率不高,但是有的IC版太爛會過充把電池充掛.....
之前買過一個 啥 2A的輸出(雜牌)還有好幾種顏色的電池盒(還出好幾代),映像中200~400塊,結果被我老母充沒幾次,過充電池就充不進去了......

最後電池拿去冰一冰,再用小電壓慢慢充,雖然救回來,但是很容易沒電.......

不如小米電源買一顆,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