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JOG 變成很難發動
關閉

楼主(2015-09-06):
自從q41074107 救了我家的JOG 後,這台小紅就變成我的代步車,原因當然是新車小白被烏骨雞學姐強佔了。
小紅經q41074107 調校之後變的很好騎,不過這幾天我跟他相處後發現它變的很難發動,例如我騎到工作室後停車,過幾個小時要再騎就很難發動,發動起來就又很好騎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這台小紅以前要停好幾天才會不好發動,停個1~2天並不會有這種情形,現在放個幾個鐘頭就這樣應該那裡有問題,請問懂機車的會員們這種情形是否好修理?

感謝!

网友:
wish老大:

測量電池電壓 有12V以上,用腳踩發動如正常,電池要充電或更新,結論是注意電池電壓,供參考

网友:
題外話

其實修車跟修電腦一樣
消費者:怕花冤枉錢,怕做無用功,怕被卡油水,花錢沒在刀口上,又一直被告知這要換那要換
修理者:怕沒修好被客人么『不是說這樣就好了嗎?原本可以用的…修壞了你賠』

不好意思,突然想念經

電池沒電了
1.充電故障(整流子…),發電機故障除了機械故障,不然線圈應該不太會故障吧…
2.電池故障,老了,舊了,充壞了(如是這樣也要一併檢查充電電壓)

問下:電發聲音正常嗎?

也有可能是火星塞濕了,擦一擦,除積碳,裝好!!!
再試試看吧~

网友:
再請
q41074107 大:
檢查就知道,舊車較需費心

网友A:
我有一台舊三陽心情100,每天都是第一次發動不好發。發了以後都很好發。
這台很有意思,原廠手冊都有說一開始如果不好發要摧點油。

另外,家裡有另一台50CC不好發,我媽還想出怪招就還能發。就是把機車傾到,再立起來,就發了。
直到上次我回家,完全不發。把機車傾到後,發了一聲好像要發的聲音,後來還是不發。

結果是什麼大家知道嗎?跟上面的怪招完全無關。

就換了一條發動的電線,從此以後都很好發了。。。。按一下就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舊三陽心情100,每天都是第一次發動不好發。發了以後都很好發。
這台很有意思,原廠手冊都有說一開 ...

這種情況可能是化油器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況可能是化油器問題!

換新的了。

反正機車、儀器會有很多怪問題。。。。。。
說不定原廠沒設計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C:
在下現在的上班車是1994的JOG 50,也是放久了就不好發動.尤其是未發動期間如果有下過雨,就很慘.
發動之後,一催油就熄火,要等發動約五分鐘之後催油才正常.
當催油不正常時,若是把車身傾斜,就可以正常催油....
講一堆,結果在下是還沒找到原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下現在的上班車是1994的JOG 50,也是放久了就不好發動.尤其是未發動期間如果有下過雨,就很慘.
發動之後,一 ...

我曾遇過一台機車不好發,就用車用大電瓶去硬催,這樣就變得很好發。
結果就是在放安全帽的空間裡放這個汽車電池。。。。

這回應了上面有人說的「要注意電瓶也是可能原因」。

用汽車電瓶時,那種發動力十足的聲音與感覺就是跟機車的電瓶就是不一樣。

因為跟外出以後機車發不動回不來相比,帶那個車用電池出去就安心多了。至少可以回來。

网友:
我在擔心的會不會如(changold2大說的怠速閥) 或者化油汽油位過低 或者好死不死怠速油嘴塞住
還是真空管哪邊還有破裂 或者混和比無法跟驗車時候的混和比對應
最後的問題才會可能就是電瓶快掛了才讓啟動馬達轉速不夠
我忘了跟W大說條過混和比我比較擔心冷車發動問題
我今天要去宜蘭兩三天順便問女王的老爸也是修車的他經驗比我高很多
W大我會親自跑一趟你那裡 也請W大這幾天踩發看看是否好發
當初要驗車有幫W大熱車就有發現NOGO(油氣過多)感覺 經調整到不會NOGO
我在想小紅會不會他想喝更多的汽油

网友:
阻風門(化油器)+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況可能是化油器問題!

混合比太稀也會熱車難發動,調少於1、5圈,冷車不加油,熱車發動須加油門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舊三陽心情100,每天都是第一次發動不好發。發了以後都很好發。
這台很有意思,原廠手冊都有說一開 ...

就換了一條發動的電線 << 高壓線圈

之前牛的迪爵 125cc有類似的問題...
冷車會發不動, 車熱了就好騎... 但停車超過20分鐘後又會發不起來...
就一條高壓線圈就解了!!
但.. Jog 50cc有高壓線圈嗎?? (牛是行外人)

网友:
我都先關掉電門, 腳踩發五六下。再開電門 電發動 一次就發動了!
應該是化油器或阻風門問題!
感覺是燃燒室油氣薄了!?

网友:
建議老大您用排除法
如果腳踩很好發,就是電瓶或充電系統問題
腳踩一樣難發,考慮油氣路優先,因為熱車後就沒事,點火系統應該還好
老大您先檢查化油器跟空濾四周管路有無破裂或脫落,自動阻風門未接線時是否伸長

网友:
好像是阻風門有問題。

楼主:
謝謝大家的關注,我有不一一回覆了,目前我試用腳踏的方式還是一樣很難發動,不過以前每次騎到例如紅燈時,我一停車很容易就熄火的現象卻好了。

网友:
wish大 說的是今天騎車時的情況嗎?  那有可能是阻風門(台中今天天氣蠻熱)....
  另外不知道上次進氣歧管(橡膠)有無整個拆下檢查? 我家JOG上次拆下來後仔細看 橡膠管體有裂一條不是很明顯的縫 會導致冷/熱車時 進入引擎的混合比異常
  JOG有高壓線圈....我家的換過一次 修機車的朋友沒備料,幫我拿GY6的改上去 感覺比較有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換了一條發動的電線

汽油引擎一定有高壓線圈,因為汽缸裡面需要火花點火
柴油引擎有預熱線圈,因為汽缸裡的空氣要先加熱

网友:
油路:檢查浮筒室油面高度是否有符合標準高度(長時間未使用情況下),如果異常,檢查浮筒室三角油針與主油針;以前同事有類似情況,他的車放一晚後,因為兩油針無法有效止油,導致浮筒室淹死與跑進汽缸內。造成無法(難)發動。
進氣:檢查空濾到區軸室氣密度,是否管路有裂或漏氣。
引擎:檢查缸壓是否正常。

以上提供參考。

PS.有火星塞的車子,都會有高壓線圈(變壓器原理),因火星塞跳或需要幾個KV。每家的高低壓比都不一樣,建議不要隨意更換,有時電壓太高,會產生漏電或造成活塞擊穿。另外現在很多人喜歡改無R值的火星塞或火星塞蓋,也建議不要,因EMI會過大,會造成其他電子部品的干擾(三用電表EMS不夠的強的,靠近就會亂跳)。

网友F:
這是小弟N年前幫同事修車抓的,老大您加減參考

還有怠速閥原理小弟搞錯了
JOG 50 化油器分解清潔.pdf (745.96 KB, 下載次數: 402)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關注,我有不一一回覆了,目前我試用腳踏的方式還是一樣很難發動,不過以前每次騎到例如紅燈時, ...

W大 我可能明後兩天就回去了
我會親自跑去你那邊再重新調整混合比順便清空濾的怠速閥試試看
我女王的爸爸也跟我說的一樣 先清潔怠速閥 在調整試試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汽油引擎一定有高壓線圈,因為汽缸裡面需要火花點火
柴油引擎有預熱線圈,因為汽缸裡的空氣要先加熱 ...

傳統的機械式燃油噴射系統柴油引擎才有加熱塞,目前新款的共軌式燃油噴射系統就沒有了...

腦補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大 我可能明後兩天就回去了
我會親自跑去你那邊再重新調整混合比順便清空濾的怠速閥試試看
我女王的爸爸 ...

ㄟ~~~偷偷問一下

你是不是故意的?~~~這樣就可以藉機去遠觀學姊......

如果係ㄚ捏就不行唷....要組技術團隊一起去會診....討論討論~

网友G:
引用 网友H:
ㄟ~~~偷偷問一下

你是不是故意的?~~~這樣就可以藉機去遠觀學姊......

愛說笑  單純只是個人認為混合偏向稀薄燃燒 不要為了跑來我這縮掉
冬天也快到了 會更難發 不用好的話 怕w大把小紅往大排水溝一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愛說笑  單純只是個人認為混合偏向稀薄燃燒 不要為了跑來我這縮掉
冬天也快到了 會更難發 不用好的話 怕w ...

老大已經脫離小屁孩年紀很久了,不會往大水溝裡一推...

他已經到了去台中港碼頭一推的年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大已經脫離小屁孩年紀很久了,不會往大水溝裡一推...

他已經到了去台中港碼頭一推的年紀了... ...

W大有說過 小紅騎到我家是有史以來最遠的一次
台中港要翻過大肚山越過成功嶺太遠了 旱溪比較近

楼主:
有一個現象不知道對診斷有沒有幫助?
我發現在發不動的時候是絕不能加油門的,也就是只能按啟動鈕發動(用腳踩也是一樣都不能加油門),按個十幾次就慢慢能發動了,但是這時候只能發動1~2秒又熄火了(不能加油門,一加就熄火),熄火就再按啟動鈕,發動的時間就會越來越長,等到不會熄火時就慢慢加油門就可以正常騎了.......,可以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小弟N年前幫同事修車抓的,老大您加減參考

還有怠速閥原理小弟搞錯了

我看q41074107清過我的小紅化油器,從開始拆到組合回去......,我真的投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個現象不知道對診斷有沒有幫助?
我發現在發不動的時候是絕不能加油門的,也就是只能按啟動鈕發動(用腳 ...

之前發動時油積在裡面,導致火星塞濕了發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ㄟ~~~偷偷問一下

你是不是故意的?~~~這樣就可以藉機去遠觀學姊......

是你最想組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個現象不知道對診斷有沒有幫助?
我發現在發不動的時候是絕不能加油門的,也就是只能按啟動鈕發動(用腳 ...

要不要跟我一樣,用汽車電瓶硬催看。。

試試看硬催是不是就一定能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跟我一樣,用汽車電瓶硬催看。。

試試看硬催是不是就一定能發。 ...

那有那麼簡單?我記得那台電池還沒有換很久,從啟動馬達的聲音聽來還很有電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那麼簡單?我記得那台電池還沒有換很久,從啟動馬達的聲音聽來還很有電哩! ...

那你一定沒有聽過用汽車電瓶的力量與聲音。

不是那種機車電瓶能比的。。。。。。。聲音不一樣啦!

网友:
阻風門單純冷車未發動時候油針縮在最裡面 此時完全未塞住油路提供較多油來啟動
當引擎開始慢慢達到工作溫度時間阻風們也正在加熱(啟動引擎就開始加熱)
引擎達到工作溫度時 阻風們也差不多也達到最熱溫度 油針也就伸到最長塞住油路
讓怠速穩定以及油氣回歸正常
到底油氣偏稀還是偏濃呢? 拆下火星塞見真章 偏白(稀) 褐磚色(正常) 黑色(濃)
哎呀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n_088|

网友I:
我投 稀薄燃燒  一票 ==> 空氣太多 燃油太少

所謂[加油門] 其實是指  節氣門開啟幅度
WISH 說 起動後幾分鐘內 加油門一動立刻熄火
空氣有 燃油跟不上

化油器整理過 我想就暫時排除 調整不良
那麼再往前推導 造成燃油跟不上
  應該還有  汽油幫浦力量不足/汽油濾心阻塞
不知JOG 有無汽油幫浦  但汽油濾心一定有的
我的是2008 HONDA AirBlade 是化油器版
兩年前遇上類似的情況  難發動
發動後幾分鐘內 加油門一動引擎立刻無力
這個現象撐半年後  愈來愈嚴重  最後是一旦發動後 立刻熄火
下決心處理檢查時  電門開動後 汽油幫浦  打出的燃油 用滴的
該汽油濾芯整合在汽油幫浦內   換新幫浦之後燃油用噴的

化油器跟空濾四周管路有無破裂或脫落
== > 發動後 化油器四周管路有破損或脫落
      噴化油器清潔劑於四周管路  會被吸入
      引擎作動 立刻變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傳統的機械式燃油噴射系統柴油引擎才有加熱塞,目前新款的共軌式燃油噴射系統就沒有了...

腦補一下 ...

"共軌式燃油噴射系統"還真的是需要再來去長長知識了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軌式燃油噴射系統"還真的是需要再來去長長知識了
感謝~您

目前的四期環保後柴油車都是高壓共軌燃油噴射系統....由傳統的機械柱塞式燃油噴射系統演進而來

就像是汽油噴射引擎只是噴的是柴油,經由噴油嘴精準控制噴射過程,達到最佳霧化與控制...

燃料經高壓泵浦吸上來後進入高壓油軌備用,噴油嘴由引擎控制器精準控制噴油時間長短...

運作起來達達聲比3.49噸的監達還不明顯些.....而且廢氣透過尿素觸媒、炭微粒捕捉系統後更乾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你最想組團吧!

可以嗎?!

論資歷、論專業.....那我就當領隊吧

烏骨雞學姊愛車研究技術團隊團員招募中....
領隊: a471
副領隊: q41074107
首席顧問: 三太子、貓大夫

集醫療、航太、內燃機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嗎?!

論資歷、論專業.....那我就當領隊吧

這團隊可以地上跑的天上飛的保修了只差水底游的還沒出現

网友:
那個怠速閥正名是溫度補正機構
溫度補正機構-空濾盒內(只有老JOG有此裝置

如果調整不當會造成 :
1.如果是補正空氣太多,則無論如何調整空燃比螺栓都會造成混合比過稀
2.如果是補正空氣太少,則會造成冬天或夏天補正(混合比)效果不良。

原理
溫度補正機構是利用一個倒錐形的銅管(照片中右邊有套塑膠套子的那支)來控制混合比的空氣進氣量,冬天油氣需比較濃,所以內縮來關掉一些空氣(如同空燃比調整螺栓順時針鎖進);夏天則反之

分解圖在小弟樓上回文附件,小弟也不會調,只記的當年修完車溫度補正機構塑膠管沒裝(在空濾後面不好裝),踩到腳快斷掉也發不起來,那條管子裝回去後踩2下就發

老大您檢查看看那條管子是否掉了

補充內容 (2015-9-10 11:50 AM):
老大您試試把管子夾死會不會比較好發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投 稀薄燃燒  一票 ==> 空氣太多 燃油太少

所謂[加油門] 其實是指  節氣門開啟幅度

版大:

JOG 無汽油幫浦,二行程機車化油器式無汽油幫浦,汽油濾心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大:

JOG 無汽油幫浦,二行程機車化油器式無汽油幫浦,汽油濾心有

沒錯,汽油濾心在油箱正下方左側,跟愛將SR150同規格,徒手免工具就能換,注意老車O形環是否變形,以免拆裝後漏汽油

网友K:
關於機車難發動的問題,我也借個版發問。我的機車是光陽G4化油器版。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百公尺,很容易熄火,這時候很不好重新發動,必須連續啟動+油門轉動快速抽放>>大約10來次才能夠發動起來。這樣情形可能反覆幾回,一直到騎上1-2公里,車比較熱之後就順暢多了。到了車子很熱偶而停紅燈回油門會瞬間熄火,此時熱車情形下,很容易重新啟動。

網上爬文>初步判斷以為是動組風門{旁通器}故障,換過新品>>情形還是一樣。化油器拆下清洗過,還是一樣。此情形已經很久,一直沒找出問題所在。

機車行的回答>>一律是化油器壞掉>要換新。是這樣嗎?或者可能是其他的問題?

网友L:
不要看小小化油器.經常搞死一堆人.機車行一定不幫你修.也因為真的很難.
皮膜破損.油針磨損漏油(油面過高).油孔損耗變大.常常是化油器難整理的原因.
大部分的化油器經過細心清洗調整大部分都能回到原有的功能.但也有少部分
因為管路阻塞.柱塞損耗磨損.無法正常作用.化油器能不拆還是不拆的好.
真的要拆還是要找到原廠資料一一調教才能完備.
jazz你可以將火星塞拆下看看顏色.應該是油氣太小(空然比)偏白.逆時針調整1/4~1/2

网友:
wish老大:
我家女王也有一台跟您一樣JOG50.以前也是熱車後很難發動.更甚下雨天還會熄火
火星塞整顆黑黑的.經過查找原因找到兇手是高壓線圈接地不良(生鏽導致)
我推想是冷車時有旁通增加油氣.微小的火花能點火發動.等熱車後旁通(阻風門)關閉
油氣正常後便難點火.解決的方法是將高壓線圈固定螺絲拆下將固定面除鏽上漆.高壓線圈在腳踏板下
接地線端子除鏽上點黃油.鎖緊固定螺絲.一勞永逸.三年多了一觸既發.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機油幫浦...如果很難發動  發動之後 煙很大的話...

楼主:
新會員要注意!昨天剛有一位因灌水而遭到停權處分︰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48-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K:
關於機車難發動的問題,我也借個版發問。我的機車是光陽G4化油器版。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 ...

請您檢查所有負壓管線有無破裂鬆脫漏氣

怎麼覺得像是油氣不足的症狀

除非您的車化油器是特規,有某些低速供油管路阻塞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不要看小小化油器.經常搞死一堆人.機車行一定不幫你修.也因為真的很難.
皮膜破損.油針磨損漏油(油面過高). ...

真的人衰很難說

小弟幾年前修過1臺SUZUKI SWING,一切都好,就是吃油像喝水,22KM/L

CVK24化油器洗了快10次,管路通到閉著眼睛都能通,點火系統除了CDI都換過了還一樣

因為文氏管會殘留汽油,研判三角針密合不良,調了3次無效,最後換1顆殺肉CV24(當然要改管路),變37KM/L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關於機車難發動的問題,我也借個版發問。我的機車是光陽G4化油器版。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 ...

說實在的 發不動 很難發動 或冷熱車很難發動
很多原因都可能上敘狀況發生 該基本保養或更換都有做到
在來往更細部或引擎本體來檢查 光是CDI就可以搞死人
除非有特定狀況或敘述更完整才有可能隔空抓藥
看你的敘述 檢查火星塞蓋 CDI插頭看看 或換火星塞
偏向點火問題 除非你可以敘述更詳細 這樣大家比較能幫
你找到問題點 還有火星塞顏色也可判斷*油或電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您檢查所有負壓管線有無破裂鬆脫漏氣

怎麼覺得像是油氣不足的症狀

我的化油器是新車原廠的,沒有改裝。

我也感覺像是油氣不足【冷車發動後到還沒夠熱的階段】;自動組風門更換新的還是一樣。

管線沒有發現破裂漏氣,或許再找時間更徹底的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說實在的 發不動 很難發動 或冷熱車很難發動
很多原因都可能上敘狀況發生 該基本保養或更換都有做到
在來 ...

火星塞換過新的,情形還是一樣。感覺上不像電系的問題,熱車騎起來都還好,就是【冷車發動後到車還不夠熱這段特別容易熄火,不好發動】

完全的冷車>>一觸即發,車夠熱之後>>一觸即發。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真的人衰很難說

小弟幾年前修過1臺SUZUKI SWING,一切都好,就是吃油像喝水,22KM/L

我的G4油耗還算正常35KM/L。

冷車很好發動【自動組風門功能正常】;【車將熱卻不夠熱階段】啟動之後推測,自動組風門不供油,只剩下主油門,此階段很容易熄火【如果此段有其他車必須慢車時特別容易熄火,需要盡量不停的抽拉油門減少熄火發生,】【如果沒有甚麼車,能夠一路不回油門快騎一段,車熱了都還算順【只是紅燈停下怠速有點高大約2500~3000】

自己判斷偏向主油門有點問題,卻又說不上是怎樣明確的問題點。

网友:
這是CVK24的慢速油路,剛發動未熱車容易熄火,請紅箭頭先目視有無阻塞

网友:
CVK系列化油器旁通油路多,又小條又容易塞,車行往往不願意做這種高風險又容易槓龜的工作,清理最好自己來

換顆新的快又好賺,更重要的是減少糾紛,J大您就不要怪車行了,人家也要顧三餐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的G4油耗還算正常35KM/L。

冷車很好發動【自動組風門功能正常】;【車將熱卻不夠熱階段】啟動之後推測 ...

主油門問題應該是怠速偏低或過高,因為油門線卡住或油門把手內停止柱塞脫落

35KM/L主供油應該正常,問題點小弟還是偏向副油路,畢竟副油路的作用是剛發動或怠速提供較濃油氣協助點火,引擎升溫或油門催下去後副油路就沒啥影響了

還有老大您的車好了嗎

楼主:
每次要騎車都發動很久,今天回想下q41074107調整的地方是在腳踏板的地方,所以打開來看一看有沒有蛛絲馬跡可循?
打開下圖箭頭所指的螺絲就可以把小門打開︰

我找到q41074107清洗的化油器,化油器有兩個像螺絲的地方,下圖綠箭頭的螺絲剛好被管子遮住了,我回想q41074107 當初用小起子調整的角度,應該就是黃箭頭的螺絲沒錯。

不過是要右轉或是左轉呢?想一想q41074107 說得給JOG 多一點兒汽油,而螺絲右轉會越旋越進去,那應該會該讓通道越來越小,所以記住原來的位置後先左轉約1/10 圈試試?結果啓動了好幾次都不行,那繼續再左轉1/10 圈試試?結果一次就發動了,那應該是太多了吧!往右轉一點點試試?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發動過了,還是一次就發動了,那先這樣吧!過幾個小時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油門問題應該是怠速偏低或過高,因為油門線卡住或油門把手內停止柱塞脫落

35KM/L主供油應該正常,問題點 ...

你是問我嗎?

网友:
老大您會錯意了,小弟指的是樓上的G4

橘色箭頭是怠速混合比沒錯,小弟在意的是原本調的好好的怎麼突然走精了

前面Q大修理小紅時,調整螺絲好像沒有全拆下來,老大請您把橘色箭頭螺絲轉到底,並且記住轉了幾又幾分之幾圈,然後整支螺絲轉出來,應該螺絲紋外有套小彈簧,小弟懷疑這台車年代久遠彈簧掉了,如果是找個適合的彈簧套上,轉到底再轉出原先記的轉了幾又幾分之幾圈

相關圖片小弟上面發的附件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次要騎車都發動很久,今天回想下q41074107調整的地方是在腳踏板的地方,所以打開來看一看有沒有蛛絲馬跡 ...

橘色箭頭控制空氣 二行程的大概在一圈到兩圈內 (鎖緊在退出)
因為當初全部組裝好試車(未調整) 加速有延遲現象多退大概一圈
混和比最主要控制空氣 油量是固定的 所以我說油多一點指的是汽油與空氣比例
也就是左是稀薄(空氣多) 右是濃(空氣少)
綠色箭頭的控制怠速高低 也就是圖片中的止動螺絲(只是二行程的沒有節流閥這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橘色箭頭控制空氣 二行程的大概在一圈到兩圈內 (鎖緊在退出)
因為當初全部組裝好試車(未調整) 加速有延遲 ...

請問大師火所以我調整左轉一點點是對的嗎?

网友:
就像Q大提示的,MK型(柱塞式)跟CV型(負壓膜片式)化油器怠速調整原理剛好相反,1個調空氣1個調油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師火所以我調整左轉一點點是對的嗎?

右邊也就是緊 可以先試著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調整看看
是右轉才對 左是稀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右邊也就是緊 可以先試著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調整看看
是右轉才對 左是稀薄 ...

OK!
我試試看。

网友G:
忘了說調整橘色也要調整綠色 都是發車並立中住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忘了說調整橘色也要調整綠色 都是發車並立中住調整

兩個都要調整?那..........,那先這樣就好,以後再說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兩個都要調整?那..........,那先這樣就好,以後再說好了。

哈 我笑了 簡單 橘色右轉轉速會下降 綠色右轉會提高轉速來下去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 我笑了 簡單 橘色右轉轉速會下降 綠色右轉會提高轉速來下去搭配

我現在是照你說的,由原本的位置往右大約1/10 不到,現在我就擱著不理它了,明天我試一下再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 我笑了 簡單 橘色右轉轉速會下降 綠色右轉會提高轉速來下去搭配

今天早上測試,按兩次就能就能發動了,停了幾個鐘頭後再啟動,一次就可以啟動了,不過按了啟動鍵後要馬上加點兒油門才不會馬上又熄火,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測試,按兩次就能就能發動了,停了幾個鐘頭後再啟動,一次就可以啟動了,不過按了啟動鍵後要馬上 ...

差不多了 再多一點點試試看 還有熱車怠速正常不熄火嗎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主油門問題應該是怠速偏低或過高,因為油門線卡住或油門把手內停止柱塞脫落

35KM/L主供油應該正常,問題點 ...

化油器清洗乾淨用空壓機噴過應該沒有阻塞,混合比的調校【曾經機車行調過情況依舊】。負壓管也沒發現破裂漏氣等現象。是不是真的換個化油器就能搞定?實在有些不解。

除了直接更換化油器?是不是可以換其中哪些部分的油針就可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化油器清洗乾淨用空壓機噴過應該沒有阻塞,混合比的調校【曾經機車行調過情況依舊】。負壓管也沒發現破裂 ...

看了你的cdi造價不斐 先把cdi插頭拔起來噴個wd40(也有可能cdi壞了)
檢查一下歧管是否破裂(缸頭連接化油器的管子) 拍照來看
當你難發動時候 邊發動邊聞排氣管的口 有無汽油味
當你難發時候 拔下火星塞蓋接上備用火星塞 發動看看是否點火(忘了說你的火星塞應該要有R直)
(還有注意原本的化油器油杯上的油量高度)如果還是無解 殺肉場殺個化油器吧

网友:
我的jog之前也神經神經的,後來乾脆賭一賭,混加2%柴油騎過兩三桶後,混合比調稀每天早上一觸即發!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cdi造價不斐 先把cdi插頭拔起來噴個wd40(也有可能cdi壞了)
檢查一下歧管是否破裂(缸頭連接化油器 ...

我的G4化油器版,火星塞沒有R值。

歧管外觀上沒看出裂縫【沒拆下的情況下觀察】,是不是我該拆下來檢查?

化油器油杯的油量高度怎麼看?一翻轉拆螺絲>>裡面的油會流出,該有甚麼技巧嗎?

殺肉場得化油器大概價格是落在哪區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了 再多一點點試試看 還有熱車怠速正常不熄火嗎

我有又往右調了一點點,但是昨天試了一下,又變成很難發動了,所以我又調回來,我晚上再試看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又往右調了一點點,但是昨天試了一下,又變成很難發動了,所以我又調回來,我晚上再試看看有沒有改善 ...

如果好發只剩下幫你調整待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的G4化油器版,火星塞沒有R值。

歧管外觀上沒看出裂縫【沒拆下的情況下觀察】,是不是我該拆下來檢查? ...

浮筒沒動過基本不用去調整
岐管要拆下檢查
你的化油器有無tps呢? 目前沒碰過有tps車種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只知道tps是控制cdi的點火角度 如果壞了會怎麼樣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好發只剩下幫你調整待速了

我往右調的角度已經大約多原來位置1/5了,我發現還是不好發動,但是發動起來就很好騎,停紅燈也不會熄火,怠速也都不會熄火,請問還要再往右調嗎?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浮筒沒動過基本不用去調整
岐管要拆下檢查
你的化油器有無tps呢? 目前沒碰過有tps車種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tps?圖中紅圈部分嗎?我的化油器沒有這個。2004化油器版的G4,目前跑將近7萬km。新車時候跑比較多,後來每年的里程數都不多,雖然後來跑得不多,還是持續使用,並沒有閒置很久的情形。

歧管我在找時間拆下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往右調的角度已經大約多原來位置1/5了,我發現還是不好發動,但是發動起來就很好騎,停紅燈也不會熄火 ...

對再往右邊調 可以約一次半圈調 你知道現在大概聖幾圈嗎
看來也有可能看看啟動馬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tps?圖中紅圈部分嗎?我的化油器沒有這個。2004化油器版的G4,目前跑將近7萬km。新車時候跑比較多,後來每 ...

如果你是台中的話倒是可以給我看診
殺肉化油器約300有無TPS沒差 記得高低油嘴要對調(原本自己的換到二手的)
還有順便殺個CDI一定要G4無TPS的 如果1張小朋友內就能解決你還是賺到
看樣子你的問題不是一兩張就可以解決的
其管都是下面彎折處破掉居多
只是要看車把個脈才知道病因說
不然這樣無止境換下去會變成一條不歸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是台中的話倒是可以給我看診
殺肉化油器約300記得高低油嘴要對調(原本自己的換到二手的)
其管都是 ...

如果在台中早就向q大求救了,在中壢平鎮這一帶,不知道該找誰,一般的機車行>>不用檢查劈頭一句話>>化油器壞了該換。

真要是化油器壞了,換個化油器倒是不難。以往的修車經驗>>換了化油器再查其他問題>>然後再更換其他零件可能是小零件。道那時候啞巴吃黃蓮>>誰叫自己不會修。

說不定真是歧管下端小龜裂,只是有點懷疑這樣的龜裂症狀如此穩定>>只有半冷不熱的情形下發作?【看來還是找時間拆下檢查才能確定。

化油器高低油嘴對調?這是哪部分?不就是殺一個回來直接裝上?為什麼高低油嘴需要對調?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如果在台中早就向q大求救了,在中壢平鎮這一帶,不知道該找誰,一般的機車行>>不用檢查劈頭一句話>>化油 ...

因為殺肉場給你的化油器很多車共用 油嘴會不一樣號數 尤其高速油嘴
低速大部分35高速則102 105 108 110都有
殺回來記得先清過 清潔劑清搭配風槍 還有兩塊負壓模記得先拆下再清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因為殺肉場給你的化油器很多車共用 油嘴會不一樣號數 尤其高速油嘴
低速大部分35高速則102 105 108 110都 ...

意思是說殺肉回來的化油器油嘴拆下換上我自己的油嘴?油嘴的號數刻在上面嗎?好像沒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對再往右邊調 可以約一次半圈調 你知道現在大概聖幾圈嗎
看來也有可能看看啟動馬達了 ...

目前我調的位置如下︰

也就是我只有轉一點點。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意思是說殺肉回來的化油器油嘴拆下換上我自己的油嘴?油嘴的號數刻在上面嗎?好像沒看到。 ...

都在側面 仔細看會看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調的位置如下︰

可以6 9 12 點鐘這樣調 不過這樣調可能會很多次
兩個禮拜沒搞車有點手癢了
不過賣造 等我馬上過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是台中的話倒是可以給我看診
殺肉化油器約300有無TPS沒差 記得高低油嘴要對調(原本自己的換到二手 ...

剛才拆下歧管拍照,同時補上化油器外觀照片。

到目前該清洗的化油器已經清洗過,歧管沒破裂跡象,幾條軟管初步檢查也沒有發現裂紋。
陷入了困境不知該如何著手了。

看來只好去殺肉場殺一個化油器回來。還希望有一樣的【如果不一樣,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改】

小弟只是一個純業餘diy的拆裝+簡易維修>>不是專業的修護工作人員。

化油器LAD9

化油器LAD9

原來有所謂的tps

原來有所謂的tps

歧管沒有破裂

歧管沒有破裂

歧管似乎還好

歧管似乎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剛才拆下歧管拍照,同時補上化油器外觀照片。

到目前該清洗的化油器已經清洗過,歧管沒破裂跡象,幾條軟 ...

你得有TPS阿 拆下油杯 裡面有兩個用一字起子拆的油嘴
吹乾汽油看看有沒有透光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得有TPS阿 拆下油杯 裡面有兩個用一字起子拆的油嘴
吹乾汽油看看有沒有透光 ...

這兩個油嘴【前天】拆下清洗+空壓機噴氣==>>透光很乾淨。

殺個化油器回來【如果能殺道一樣的】換上就玩修是萬幸。

現在比叫苦惱的是>>萬一這樣換上之後還搞不定>>整個霧殺殺。

【補一句我的G4這樣的情形已經有1-2年了】期間除了自己拆下清洗化油器,自己換過自動阻風門;也曾經給車行看過>>調整了混合比+怠速。其他都說要換化油器沒給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這兩個油嘴【前天】拆下清洗+空壓機噴氣==>>透光很乾淨。

殺個化油器回來【如果能殺道一樣的】換上就玩 ...

突然眼睛一亮感覺好像可以調的空間 TPS不曉得可不可以條
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突然眼睛一亮感覺好像可以調的空間 TPS不曉得可不可以條
試試看吧

那部份我是看到有一點調整空間,螺絲孔槽橢圓長槽,只是不知道那是調整甚麼?當時清洗應該是拆下另一個螺絲直接整個卸下來。

网友G:
感知節流閥開度 把訊號給CDI控制點火角度
條看看吧 不然原廠不會刻意做這樣
順便看看可不可以量到電壓之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忘了說調整橘色也要調整綠色 都是發車並立中住調整

記得 混合比調整閥針彈簧前端上 ,有套著一O型環。

拆卸清洗不小心就不見了!

如果只是光拆混合比調整閥針,老化的O型環,可能會掉在混合比調整閥座内!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感知節流閥開度 把訊號給CDI控制點火角度
條看看吧 不然原廠不會刻意做這樣
順便看看可不可以量到電壓之類 ...

tps調整了另外一個角度。電瓶電力不足>>充電中。

請教另外一張圖中的零件是甚麼?怎麼倆條管【其中一條不見了?一條空著沒接任何東西?】(管子的角度本來是拉到車架下方,拍照故意拉上來拍)

改變一下角度

改變一下角度

這是甚麼?

這是甚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得有TPS阿 拆下油杯 裡面有兩個用一字起子拆的油嘴
吹乾汽油看看有沒有透光 ...

剛才拆開化油器兩個油嘴分別是98和35【這顆化油器原廠到現在沒改過】

网友G:
引用 网友K:
tps調整了另外一個角度。電瓶電力不足>>充電中。

請教另外一張圖中的零件是甚麼?怎麼倆條管【其中一條不 ...

這個應該活性碳罐吧 沒拆開研究過 回收油桶氣體還是過濾給化油器
我也算是還在學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應該活性碳罐吧 沒拆開研究過 回收油桶氣體還是過濾給化油器
我也算是還在學習中..... ...

估狗爬文確定那活性碳罐的管子是正常沒接。

今天再拆化油器清洗一次,化油器實在看不出哪部分有問題。
電瓶多年不夠力換新。情形還是一樣,完全冷車很好發動,就是半冷不熱的情形,熄火。完全熱車紅燈回油時候,偶而會熄火>小補一下油門就不會熄火。

請教q大除了化油器之外,cdi是否會造成類似的現象?

化油器週邊的軟管檢查沒發現龜裂的跡象;除了檢查馬桶拆下看得到的部分;藏在側邊條或是其他外殼骨架之下的軟管會因為磨損造成這樣的問題嗎?

楼主:
怎麼問題都集中在這一帖討論呢?每位會員的問題請另開新帖。
這帖先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