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gabyte p2532F 變壓器插電即斷電,零件請教

楼主(2015-09-07):
請問,如圖片中C302、C301、C300、C299規格是多大呢?還是哪能找到它的電路呢?
一插電變器,變壓器燈號即熄掉,拆下後發現這排電容全焦了,清潔拆下後量不出規格

网友:
您好:
1.請用可調式 Powersupply ,看待機,電流   ,感覺上是短路了!
2.C302 應該與C301 C300 一樣大,試著取下C301 量測大小,更換C302 看短路還在?
   有時後短路不一定在此喔!

网友:
有機型沒主板板號沒辦法幫你找電路圖
沒電路圖就如同上面rrb560925所講

楼主:
有把這4顆全請下來,但全為0才想看有沒有電路或知它們的規格。
當時因不知那出問題,就接了顆小電壓大安培的變壓器,結果不到三秒就看到這冒出火光了。
結果好像太晚拔除變壓器,沒燒的好像也全一起去了。

主板型號前後翻來覆去,只找到這兩組

在主機板右側看到的

在主機板右側看到的

在DC孔上看到的型號

在DC孔上看到的型號

主機板樣子

主機板樣子

网友:
不是很難修的問題,
電容可先不上,
重點是你要先排除短路

网友:
請下電容沒再測量機板有無短路就插變壓器.....佩服....

搞不好本來只有一個問題點 , 現在不知變成幾個問題點了..

還是勸你先用電表歐姆檔查看看機板吧 ! 把短路地方解決先 ..

网友:
看你的圖你好像沒把整塊主板拆下 板號可能在另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