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方正FHC80顯示器顯示幕圖像呈現白化維修

楼主(2015-09-07):
方正FHC80顯示器顯示圖像,但圖像呈現白化,亮度調至最低稍好。
該屏型號:M220Z1-P01,奇美2709+I7724DA+fsp5138晶片。
測得電壓資料:VCOM 7v,GMA1 11.82V, GMA2 11.11V, GMA3 9.26V, GMA4 8.82V,GMA5 8.54V, GMA6 7.90V, GMA7 6.70V, GMA8 6.43V, GMA95.23V, GMA10 4.46V, GMA11 4.05V, GMA12 3.5V, GMA13 1.51V, GMA14 0V.

逻辑板1

逻辑板1

逻辑板2

逻辑板2

GMA14 0V異常,檢測伽馬分壓電阻未發現問題。
初步判斷為I7724DA晶片故障,但找不到此晶片的資料。

网友A:
http://monitor.net.ru/forum/as04-f-ec5564tf-info-496231.html
這個不知道正不正確,GOOGLE翻譯的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monitor.net.ru/forum/as04-f-ec5564tf-info-496231.html
這個不知道正不正確,GOOGLE翻譯的不太懂 ...

謝謝!看來是四緩衝放大.板上有個三端IC,印字J E-/9CD07不知是什麼東東?

楼主:
三端IC參數如圖,不知為何物?

网友:
JE-  RT9166A-33PXL
JE= RT9166A-33GXL

http://tw.taobao.com/item/369054 ... 92-PR501-PV517_1902

VCOM 7v  正常應該是5V

楼主:
謝謝!看來是3.3V穩壓IC, 輸出4.55V不太正常了。

楼主:
謝謝大家的關心,現已至某寶訂二手邊板一條,期待修復中。

楼主:
滿懷期待地換上碎屏板上拆下的3.3V三端穩壓IC,通電測量,3.3V電源恢復正常。於是上機通電通VGA信號測試圖像,結果畫面還是沒有層次感,而且調全黑狀態觀察螢幕存在幹擾信號。另外VCOM 7.0V偏高不知是何原因?折磨啊,期盼各路大仙顯靈呢。

楼主:
沿著VCOM線路找啊找,發現一枚I7724DA,依照其原理測得輸出端為6.99V,輸入端為6.7V,正常嗎?繼續找下去,發現有一印042Z晶片,不知其內部電路,無從測量。誰能提供點資訊?可用什麼可以代替?

楼主:
如圖,屏顯圖像無層次,不鮮豔,全屏存在均勻的細微干擾,請求幫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