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請問如何解決word 打開亂碼問題

楼主(2015-09-07):
附件檔案是朋友傳給我的,他的電腦裡面的word 文件全部都打不開(亂碼),excel 文件是沒有問題的,我請他把檔案傳給我也打不開,但是我傳隨便傳個word 檔給他他卻打的開,請問有那位會員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兒。

网友:
更新office了嗎

网友:
板本太高微軟有修正軟體,您試試

剛剛試了您檔案也是一樣,我錯了!

网友A:
這個嘛.....該檔案完全沒有文件表頭

我覺得,或許有個可能是...中了那隻加密病毒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中文字內含的雙碼使檔案在讀取時出現錯誤,
可否請對方將標題改個名字另存新檔,或許就可以開啟了。

网友C:
wish大要不要請你朋友用他電腦開試試他電腦的字型,我打進去的字可正常顯示

楼主:
那是公家的電腦,規格都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嘛.....該檔案完全沒有文件表頭

我覺得,或許有個可能是...中了那隻加密病毒 ...

這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中文字內含的雙碼使檔案在讀取時出現錯誤,
可否請對方將標題改個名字另存新檔,或許就可以開啟 ...

現在他的電腦都打不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要不要請你朋友用他電腦開試試他電腦的字型,我打進去的字可正常顯示 ...

他現在就是打開全是亂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現在就是打開全是亂碼了。

要不要試試開啟後是亂碼,全選文字後,改變字型看看,怕他電腦字型我們沒有

网友:
依我遇過的經驗有兩種:

1.中病毒的文件檔,經解毒後,造成損毀
2.原文件被del砍掉,又用救援程式將文件檔救回時,以word來說就會變成這種下場

网友:
我在 UBUNTU Mate 下用LIbreoffice 開這個檔案也是呈現亂碼!

网友:
幾個可能的狀況:
一、有可能是中毒了
二、預設有加密,只要檔案外傳就自動加密
三、檔案毀損

网友D:
這個檔案已被損壞, 無法救回

檔頭

檔頭

這是損壞的檔案(左側) 和 正常DOC檔(右側) 的開頭內容比對,
可發現損壞的檔案基本上已變成雜亂的碼

檔尾

檔尾

這是兩種檔案的結尾內容比對,
正常檔案可明顯看出 MS Office Word 的標記;
而損壞的檔案還是雜亂的碼

所以此檔已無法開啟.

若是全部的檔案都開不起來, 那有可能受病毒破壞,
請他做全面掃毒的動作(可以用多種掃毒軟體掃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檔案已被損壞, 無法救回

謝謝你的幫忙,剛剛有問朋友,他說那台電腦是全部的word 檔都不能用,看來是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