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機充電器接LED燈再利用疑問

楼主(2015-09-08):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有幾個疑問想請各位前輩指教一下
就是小弟想要利用不再使用的手機充電器
製作LED小檯燈

如上圖所示
OUTPUT:3.7V,340mA

那麼是不是代表
不加裝任何電阻的情況下
我可以直接並聯驅動電壓3.2V,20mA的暖白光LED呢
且並聯的LED燈數mA加總不要超過340mA就可以?

如果上述方式可行了,是不是換了OUTPUT:5V或6V的電源
我可以2顆LED串聯一組,然後再並聯數組呢?

這樣的接法會有什麼危險性嗎?

在此謝謝各位了

网友:
>> ...想要利用不再使用的手機充電器製作LED小檯燈

這是前提嗎?
如果是...
>> ...驅動電壓3.2V,20mA的暖白光LED呢
3.7V(充電器輸出可能更高)與3.2V有電壓差
應該要加限流電阻(降壓/限流)或二極體(降壓)...
LED本身就應有限流/恒流電路 以做保護...輕則光衰,重則燒毀...

---以下 網路文章 -------------------------------------
為何LED燈具的光衰這麼快?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110410000015KK11827
...第四項最重要了,就是要求廠商保證「光衰」!美國能源之星要求使用6000小時光衰在5.6%以內擔保。從購買之日起必須為燈提供至少3年擔保,包括修理或更換流明維護 運行25000小時時,燈應該至少能輸出初始流明量的70%(就是光衰不能超出原來照度的30%)

网友A:
340ma / 20ma = 17顆

直接使用17顆耗電量為20ma的LED並聯即可
或者直接使用一顆一W的LED (3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0ma / 20ma = 17顆

直接使用17顆耗電量為20ma的LED並聯即可

雄爸, 容牛一問...
其實這顆變壓器牛有拿來直驅過1W的LED,
這顆變壓器就只是用傳統線圈降壓, 再經二極體整流, 電容穩壓而已.
使用上其實還是會有點 "溫度"..
後來, 牛改用 110V 1Wx3 LED 定電流的模組來驅動, 溫度的問題就好多了!

牛的問題是, 對LED來說.
直接供電只能算是可用, 但限流供電才是正解, 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 容牛一問...
其實這顆變壓器牛有拿來直驅過1W的LED,
這顆變壓器就只是用傳統線圈降壓, 再經二極體 ...

鋰電池的充電基準為定電壓(4.2V)定電流(依電池容量而定)
LED的標準點燈放式為定電流
LZ的那個充電器,如果真是定電壓定電流的話
那它的輸出電流最大值就是340ma
理論上要點亮17顆20ma並聯的LED是沒問題的

大功率白光LED的耗電流
1W=350ma
3W=700ma

AMC7135為350ma定電流LED驅動IC
一顆可以驅動一顆1W的LED
兩顆並聯可以驅動3W的LED
我都用來做3W的USB照明燈

网友:
變壓器的規格應該是 輸出在340MA時候 電壓為 3.7V -5%的電壓降範圍內,3.2V的LED 電流約20MA 但是增加0.1V 0.5V LED的電流消耗應該會飆很高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