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集品9347開機後閃一下無背光無聲無影

楼主(2015-09-08):
這台電視看了五年多了,在兩年多時因為大顆電容爆炸所以請人來修,電源板上的電容都換新後又這樣持續看了

三年。最近因為看一陣子後會突然背光消失無聲無影開機綠燈持續閃爍關掉後一陣子在開又能看一段時間。有時

則是開機後直接閃一下就沒了。有爬了之前的文可能是倍頻板或電源板。我有用電表量正常情況下電源板上的

12V是存在的異常狀況發生後12V瞬間剩1V(有時不到1V),請問這時我該從哪裡下手?

電源板

電源板

補充內容 (2015-9-9 11:55 AM):
麻煩版主幫忙刪除此篇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9-9 12:30 PM):
有試過兩片高壓板同時插在電源板上會12V瞬間剩1V(有時不到1V),拔掉其中一個時12V可持續輸出。

電源板比較燙的有去量測電容請問這樣的直是正確的...

网友A:
一般發問的時候需要把問題說明清楚,因為每一款電視內部各電壓不一定一樣,你只有說量測12v過低,這是待機電壓還是開機後量測到的?最好是把你故障後處置的情況詳細說明,這樣其他高手也才有辦法幫到你,另外照片能的話也多補幾張(銘牌,主板,邏輯板,高壓板,量測的點電壓值...等等),不是所有高手都能聽音辨位

网友B:
我的話應該會先移除其他板子,單獨啟動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發問的時候需要把問題說明清楚,因為每一款電視內部各電壓不一定一樣,你只有說量測12v過低,這是待機電壓 ...

12V是從電源板開機後正常工作時量到的,異常狀況發生後12V就降到1V或不到1V。
抱歉~~回去後馬上多拍幾張來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話應該會先移除其他板子,單獨啟動電源板

請問單獨起動電源板的話該怎麼去起動?謝謝~

网友C:
善用收尋;電源板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善用收尋;電源板啟動;

感謝~有收尋到相關文章了

楼主:
新增圖片

有試過兩片高壓板同時插在電源板上會12V瞬間剩1V(有時不到1V),拔掉其中一個時12V可持續輸出。

電源板比較燙的有去量測電容請問這樣的值是正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