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NIKA K13 後級功率放大器維修記要

楼主(2015-09-08):
英英美載誌,就來個維修記要好了,主要是一面進行維修,一面記錄過程,所以不算是維修實例,

整個過程可能會有一段時程,過程中歡迎前輩們指導,若有錯誤也請不吝指正。

話說這台是全平衡立體聲後級放大器,具 8歐姆 620W *2,4歐姆 1000W *2,

橋接 8歐姆時具有 2000瓦的出力能力!

金也啊是賈也!

好啦!言歸正傳,先看圖說文嘍!

正面圖,被浮水印遮去了大半

左邊

右邊

機內部,主板已經拆離

每聲道一片,其中一聲道大電容已更換

基板背面

功率管

先前維修時記載項目

其他下文待續。

補充內容 (2015-9-30 11:11 AM):
本機已完修。

网友A:
4歐姆 1000W *2
每CH要供電17.8A
供電正負電壓要100V

网友:
舞台級功率放大器

小弟以前高職時,拆過一台舞台用的後級
一拆開映入眼簾的是,一顆腰瘦大顆
幾乎占據快25%的底板面積的變壓器
整機重量也很嚇人,不過沒做啥維修
就只是更換LED.....

期待版主的後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歐姆 1000W *2
每CH要供電17.8A
供電正負電壓要100V

輸出功率的大小是可以透過量測就可以知道標稱值是否灌水了,

這顆環形變壓器也挺大又重的,有獨立的兩組,各別供給兩個聲道。

量測其中一組空載下是146V,若在全載下壓降有可能低於130V,

若以全載下壓降10%,將低於130V,輸出功率便低於其標稱值 1000瓦,

以上所說是以其連續功率來假設。所以其標稱功率應是最大值或是瞬間最大功率值。

网友:
沒見過, 長眼界一下....

网友B:
以正負100V下去算
8毆母負載下約470瓦左右
4毆母負載下約930瓦左右
但實際上會更低

小弟是效率75%下去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正負100V下去算
8毆母負載下約470瓦左右
4毆母負載下約930瓦左右

其實這種功率標稱都會灌水,以歐美器材來講,功率標示就會來的實在一些,
比如輸出瓦數會包含實際的條件,例如:100WRMS,8歐姆負載。

所以說這台要達到2000瓦幾乎是不可能,若是瞬間功率的話,就如 PMPO ,那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不過這種功率標示不實的問題,其實在坊間多的是,只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是常有的事,
所以就見怪不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這種功率標稱都會灌水,以歐美器材來講,功率標示就會來的實在一些,
比如輸出瓦數會包含實際的條件 ...

板主:
音響器材本來就是這樣,以這台標示來說
不能說是灌水,而是以理論值來說
而通常理論值,都是指音頻失真率xx%內
例如10%等

10%的失真率,對大部份的使用者來說
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主:
音響器材本來就是這樣,以這台標示來說
不能說是灌水,而是以理論值來說

說實在對於音響只是愛玩,對於什麼是好聲,俺是沒感覺了,
一般只能藉助儀器作校準而已!

楼主:
今天拆下兩顆大水桶,看規格是6800uf/100v,以耐壓值來說是不夠的,
就供電端有(146VAC/2)*1.414 就超過 100VDC,難怪故障原因是爆電容,
然後燒晶體。

▼卸除大電容,看到基板的設計,決定要作一些修改

▼早期固定元件都使用強力膠,這種強力膠會對銅箔造成腐蝕。

▼電容基板背面

网友B:
這銅箔會不會太薄了點

將電容外掛吧,換上大水塘
怎沒看到橋整?
鎖在底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銅箔會不會太薄了點

將電容外掛吧,換上大水塘

銅箔的確太單薄了,

有考慮外掛大水塘,但考量到成本,所以會採折衷方案,
以現有的材料做些補強,讓其達到高C/P值和耐操就行了。

橋整在基板上,一樓第五張圖就可看到。

网友:
小弟建議橋整裝上散熱片
電容的話,至少耐壓提高

楼主:
▼趁著假日空檔繼續未完成部份,檢測全部晶體時 MJE350 CE已雙向短路了,

▼MJE350係與MJE340成對稱工作,因其中一顆故障了,為保險起見,
全面解焊晶體檢測,並未再發現故障元件。

▼換掉大電容,以四顆10000UF/63V做串並聯,容量和耐壓均高於原機所用的規格

▼橋整裝上小型散熱片,因有風扇強制散熱,不用太大

▼接下來在準備裝回機箱時先作簡單測試,先用短路pin將輸入短路

▼設定電壓±30V,先以低壓並限流通電測試

▼空載下量測喇叭端的DC,AC

▼確定沒有短路現象後裝回機內,準備下一階段實測,

网友C:
大哥能解釋一下原使用耐壓100V..更換63V..不是????

原規格耐壓100V

原規格耐壓100V

63V不是更低

63V不是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解釋一下原使用耐壓100V..更換63V..不是????

串聯電容增加耐壓,並聯電容增加電容容量!WOODEN大 是想提高其耐壓值,電容值不變,所以採取這種作法!
算法很簡單,兩個6800 的電容並聯後為 13600,但有兩組,所以兩組串聯後,容量還是6800,但耐壓為 63 +63= 126VDC,這樣了解了嗎!

在電容並聯時,電容電極的有效面積變大,因此電容值增加。而在電容串聯時,相當於電容電極的距離變大,因此電容值減小。
在實際應用上,常串聯數個較低電壓電容器,來取代高電壓的電容器。例如在高電壓的電源供應器的濾波電路中,可以用三個最大電壓600V的電容器串聯。由於每個電容器只需承受總電壓的三分之一,因此串聯後的電容器可在1800V的電壓工作,而串聯後電容只有個別電容器的三分之一。有時也會將三個電容器先並聯,再將三組並聯電容器再串聯,形成一個3x3的電容器矩陣,總電容和個別電容器相同,但可以承受三倍的電壓。在上述應用時,各組電容器會再並聯一個大電阻,以確保電壓平均的分給三組電容器,並且在設備不使用時,提供電容放電的路徑。

你可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E%B9%E5%99%A8  就了解為何要這麼做了,效果更佳,雖然成本可能是原來的兩倍!一般高檿的電容價格都較貴而且較難找到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聯電容增加耐壓,並聯電容增加電容容量!WOODEN大 是想提高其耐壓值,電容值不變,所以採取這種作法!
算法 ...

感謝cremaker 版大的詳細說明

网友E:
像這樣多個電容串聯或並聯來提高總容量或耐壓有沒有施工前需做的檢測,像測內阻

因為小弟在以前修3隻鳥的17吋LCD時有遇過掛點原因是變壓器,原廠設計輸出端3顆330U並聯,掛點原因其中1或2顆長大,因為連壞3臺,壞的地方都一樣,小弟懷疑這種做法只要壞1顆,後面2顆很快就因為承受不了跟著壞

网友:
沒看到串並聯,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這樣多個電容串聯或並聯來提高總容量或耐壓有沒有施工前需做的檢測,像測內阻

因為小弟在以前修3隻鳥的1 ...

原本是三顆電容並連
容值是330uF*3=990uF
連波電流是除以三(並連關係)

壞掉一顆之後,連波電流增大
所以另外2顆也會跟著掛
另一個原因是,但是壽命週期是差不多的
所以才會變成一顆掛,其他壽命也差不多終了

网友F:
真全平衡需要四個聲道,這台看來只有兩聲道,
供電電壓146v 0 146v,2sc5200應該受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全平衡需要四個聲道,這台看來只有兩聲道,
供電電壓146v 0 146v,2sc5200應該受不了吧

原先我也是有懷疑到耐壓足不足的問題,經查DATASHEET VCEO=230V, VCBO=230V, PD=150W
經多對並聯輸出,如果這等廠製機使用正廠晶體應沒問題,否則沒上市就死在生產線上了吧!
除非用到便宜又重刷的山寨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真全平衡需要四個聲道,這台看來只有兩聲道,
供電電壓146v 0 146v,2sc5200應該受不了吧

供電電壓是73v-0v-73v

如果注意看一下一樓的圖
就會發現到版主是量藍線-藍線
所以實際電壓應該是146v/2
也就是正負10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電電壓是73v-0v-73v

如果注意看一下一樓的圖

知悉,謝謝解說

网友:
這個牌子的後級,不管什麼型號只要有在全功率輸出的,一段時間後大電容都會爆,不過早期從事舞台音響的都很愛用這個品牌,因為它很便宜。

楼主:
實測前的準備工作

▼以燈泡作保險

▼開關做為限流、OFF、PASS切換

▼自製的假負載,用四隻16歐姆兩兩並聯為8歐姆兩聲道的負載

▼製作兩條 RCA ←→ XLR 訊號線

楼主:
補充內容 (2015-9-30 10:52 AM):
本樓先上圖過了編輯時限,只能用補充說明,想看的人就勉強對照一下看嘍!
第一張:輸入訊號板,負責阻按匹配,立體、單聲及橋接切換。

補充內容 (2015-9-30 10:54 AM):
第二張:正弦波訊號送進來後,輸出量測不到,檢測發現兩聲道的 VR 均故障了

楼主:
確定完修後當然要測試及熱機

▼以正弦波訊輸入,VR漸進調至9點鐘位置

▼示波器出現漂亮的波形,就此熱機下去,稍後再上架實際試聽了。

結論:發維修例真的很累,烙鐵、電表、儀表、相機一直交替個不停,就恨少一隻手,
無法一面維修一面拍照,所以遺漏在所難免,希望諸位看官有意見不要吝嗇你們的意見,
多多互動,提出來討論,大家才有進步的空間,同時也活絡論壇的人氣!

謝謝各位的點閱,

网友:
準備聽電晶體唱歌囉

网友:
這台音質走向不知如何?
照以往的感覺,應該會比較粗糙一些